台达VFD-B变频器

楼主(2012-04-26):
台达VFD-B系列变频器 带15KW电机,启动时电流高大60A,之后就提示驱动器过载。

还有另外一套完全一样的变频器+电机,启动没有问题,启动过程中最大电流40A,之后我把没有问题的那个变频器恢复出厂设置,结果情况和有问题的那套设备一样,驱动器过载,请问各位大侠,应该怎么设置?

没有问题的那台变频器我看了额定电流100 无载电流为40A 均为原厂设置值,应该设置哪个参数?

网友A:
在设定参数手册随机带的你转换一下设定值,只要负载没超过,这报警修改一下设定值,我给你把帖子转到台达技术中心群,你也可以加入,我让他们帮你先回复一下具体设定哪个参数。群:83086632

网友B:
加速时间太短了,出厂值只有10秒  你先设个120秒哈哈,在慢慢减下去.  好像参数是01-09还是

网友C:
过载有一般有2种方法可调:1.适当增加加减速时间。(01-09 第一加速时间;01-10 第一减速时间)  2.参数01-15(自动调适加减速:03 自动加减速)。不过第二种方法一般不用,因为无法掌握加减速时间!   然后找到参数07-02(自动转矩补偿设定)从1开始逐渐加大,直到调到合适的力矩,注意太大了也会出现过载报警的!

楼主:
谢谢,明天我去调试一下!

网友D:
处理问题的思路好奇怪。一套不能工作了,你把另一套也搞成不能工作。

明显应该查看好的变频器参数,去修改坏的变频器参数啊。不熟悉的话就挨个比对,熟悉的话就直接查看相关参数,看看说明书而已。

网友E: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18.5KW的VFD-VE变频器用来启动15KW的电机。电机是新购买回来的,而且是进口的电机,质量比较好。调试过程中也是出现楼上遇到的问题,启动过程中,启动电流很大,正常来说是10A,但是出现28A(不带负载)然后出现“OL”报警。然后重新调试参数,按照调试手册,让变频器与电机进行惯量检测,测量出05-06、05-07、05-08、05-09的参数后,然后调好相关参数后,电机电流就正常了。还有遇到一种情况,就是我们用的是控制模式是00-10(F0C+向量控制+编码器),可能是由于传感器信号故障或者有干扰,导致电流过大,后来我设置控制模式为V/F控制,电流就正常了,楼上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对:战清石关于过载有一般有2种方法可调:1.适当增加加减速时间。(01-09 第一加速时间;01-10 第一减速时间)  2.参数01-15(自动调适加减速:03 自动加减速)。不过第二种方法一般不用,因为无法掌握加减速时间!   然后找到参数07-02(自动转矩补偿设定)从1开始逐渐加大,直到调到合适的力矩,注意太大了也会出现过载报警的! 内容的回复:

我今天把时间调到120S,启动过程中最大电流为52A,没有提示过载,但是我把时间调到150S后还是提示过载,请问这个事什么情况。还有怎么样才知道调到了合适的力矩呢?

楼主:
对:gdgm0801233关于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18.5KW的VFD-VE变频器用来启动15KW的电机。电机是新购买回来的,而且是进口的电机,质量比较好。调试过程中也是出现楼上遇到的问题,启动过程中,启动电流很大,正常来说是10A,但是出现28A(不带负载)然后出现“OL”报警。然后重新调试参数,按照调试手册,让变频器与电机进行惯量检测,测量出05-06、05-07、05-08、05-09的参数后,然后调好相关参数后,电机电流就正常了。还有遇到一种情况,就是我们用的是控制模式是00-10(F0C+向量控制+编码器),可能是由于传感器信号故障或者有干扰,导致电流过大,后来我设置控制模式为V/F控制,电流就正常了,楼上可以参考一下!!内容的回复:

谢谢,我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先设个120秒哈哈,在慢慢减下去.  好像参数是01-09还是

兄台,我调到120S没问题,但是调到150S还是提示过载,为神马?

网友G:
看一下说明书启动过程中过载有什么解决方案,启动时间设置得过短是一种可能

网友H(2012-08-28):
额定频率和最高频率01-00 01-01设成一样试下调过弘硕的主轴有遇到相似的问题.7.5KW电主轴电流调到5A左右原本15A左右.

网友I(2013-01-02):
提高转矩,在延长加速时间,看它还敢不敢挑哈!!

网友J:
引用 网友B:
加速时间太短了,出厂值只有10秒  你先设个120秒哈哈,在慢慢减下去.  好像参数是01-09还是

启动时间肯定是有问题的

网友K(2017-08-30):
请问各位大侠,我工厂的一台新崎牌商标印刷机上面有一个VFD-B(VFD022B21A)的变频器,机器运行正常时一旦降速,马上死机,变频器上显示"OU",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是哪个零件出问题了?我改怎么修理?谢谢大侠!

网友L:
引用 网友K:
请问各位大侠,我工厂的一台新崎牌商标印刷机上面有一个VFD-B(VFD022B21A)的变频器,机器运行正常时一旦降速,马上死机,变频器上显示"OU",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是哪个零件出问题了?我改怎么修理?谢谢大侠!

减速时间太短,或者停车方式改自由停止

网友L:
引用 网友L:
回复内容:对:网友K 请问各位大侠,我工厂的一台新崎牌商标印刷机上面有一个VFD-B(VFD022B21A)的变频器,机器运行正常时一旦降速,马上死机,变频器上显示"OU",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是哪个零件出问题了?我改怎么修理?谢谢大侠!     内容的回复:减速时间太短,或者停车方式改自由停止

如果以前是正常的,现在出现这个问题应该是变频器有故障,主电容可能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