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t4414屏界面切换问题

楼主(2012-04-26):
使用MT4414与FX2N PLC

希望在发生故障时,界面自动切换到故障界面,不知如何设置,请不吝赐教。

网友A:
寄存器送数据 控制画面

比如MOV K12 D0

楼主:
多谢,可是不了解怎么把寄存器与界面关联(EV5000软件),我想应该有2个操作:

1、在EV5000中设定一个寄存器,比如 D200, 用D200的数值来调度界面。

2、在PLC中改变D200的值就做到了。

可是我不知道1怎么做。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