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触摸屏上温度 和实际温度不一致

楼主(2012-04-26):
我用的昆仑通态的触摸屏,我是用做窑炉上的 我用的PLC 是欧姆龙的,在家里我自己调试的时候我短接了 热电偶 屏上显示的温度是平常环境温度 。

但我到现场真正调试设备的时候 仪表上的温度 已经有200多度了 但触摸屏上的温度 只有40几度 我认真检查了 所以的通讯 都没有问题。      哪位高手指点下小弟 不胜感激哦

网友A:
1, 欧姆龙的PLC 没有玩过就不知道

2,你所说的温度显示是你在屏内做的工程量转换还是在 PLC 中做的转换

3,如是在屏内做的转换你要看比例值啦,如是PLC直接输出的温度值还是检查程序或是硬件

网友B:
触摸屏上的数据应该是来自PLC的,你要看PLC里面测得的温度是多少,然后再判断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C:
你短接了热电偶,说明热电偶没起作用,所以不能证明其好坏。

另外,PLC的温度值的转换你也要检车一下,看问题到底出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欧姆龙的PLC 没有玩过就不知道2,你所说的温度显示是你在屏内做的工程量转换还是在 PLC 中做的转换3,如是在屏内做的转换你要看比例值啦,如是PLC直接输出的温度值还是检查程序或是硬件

我是用的 厦门宇电的 温度模块来读取温度的,然后再通讯到触摸屏上的。估计和PLC程序里的没关系吧

网友E:
问题应该出在工程转换上!工程转换在通道设置中!

楼主:
对:caojie0723----王者之师关于问题应该出在工程转换上!工程转换在通道设置中!内容的回复:

请问下 设置的话 和哪些进制数有影响吗

楼主:
请问下各位 我用的温度块  里面要设置的输入规格 会有影响吗

网友F:
在现场短接下 热电偶  显示的温度是平常环境温度吗?

网友G:
检查

1、程序是否正确

2、硬件接线

3、传感器是否完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热电偶  显示的温度是平常环境温度吗?

是的啊

网友I:
回不了帖子,难道又在升级??

网友I:
终于可以了,同意9楼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