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触摸屏上温度 和实际温度不一致?

楼主(2012-04-26):
我用的昆仑通态的触摸屏 用的PLC是欧姆龙的  我用线短接了测温点 触摸屏上显示的温度平常环境温度 。

但我现场调试 仪表上的温度 已经有200多度了,但触摸屏上 还是只是显示的40几度,我认真检查了所以的通讯 都没有温度。

求哪位高手指点下???    还有我通过自己电脑和PLC 在线通讯 梯形图里 也是显示 40几度 ,我怀疑是不是进制数搞错了,但我也不敢确认 哪位高手教下我 真的不盛感激!!!!

网友A:
你的仪表里面温度传感器的类型选择对不对,仪表和温度传感器的硬接线检查i下!

网友B:
1.检查传感器输入类型

2.实际温度量程

3.硬接线

4.传感器好坏。

楼主:
对:dogconfig关于你的仪表里面温度传感器的类型选择对不对,仪表和温度传感器的硬接线检查i下! 内容的回复:

我检查了啊,我觉得仪表上显示的温度应该是正确温度 因为我用打火机烧下热电偶 仪表上显示的是90几度 但 触摸屏上只有显示20几度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检查传感器输入类型2.实际温度量程3.硬接线4.传感器好坏。

网友D:
很可能是PLC读上来的温控表的数据进制需要换算,呵呵,期待正解。

网友E:
测一下电流,如果电流正确的话再看程序中的温度值是否正确,先看0-32000的值对应的电流值是否正确,然后再看温度转换值,是不是变量在程序中转换中出现了错误,如果都没问题,看看触摸屏的变量与程序中变量是否相对应。一般如果是干扰引起的变量在程序中数值就不对了。

楼主:
请问下各位 我设置温度模块中的 输入规格 K型和S型 会有区别吗

网友F:
仪表输出电信号和热电偶温度的对应关系

某温度时,仪表输出的电信号具体是多少

PLC接受的电信号是多少

相应模拟量输入寄存器的值是多少、

PLC有没有输入信号类型的设定方式

运算后的值又是多少

一步步来,应该简单的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请问下各位 我设置温度模块中的 输入规格 K型和S型 会有区别吗

当然不一样,分度不一样。不同检测传感器,在同一温度来的热电势大小不同,如果类型选 错,温度定然不准喽

网友H:
plc中时多少,屏上市多少

网友I:
那应该是变送器到plc之间出现了问题,看看仪表有没有问题,还有线路有没有干扰

网友J:
这个是不是需要个工程转换的啊?

网友K:
仪表和PLC温度模块之间的问题,还有就是PLC数据处理的问题。

网友L:
“为什么触摸屏上温度 和实际温度不一致?”

1、因为触摸屏上温度检测部位和你说的实际温度的部位不同,温度不同;

2、如果是同一个部位,那就是两块表各自会有检测误差。

网友M:
好像有个转换公式,输出流量、温度限值和plc的满度量程。

网友N:
仪表输出电信号和热电偶温度的对应关系

某温度时,仪表输出的电信号具体是多少

PLC接受的电信号是多少

相应模拟量输入寄存器的值是多少、

PLC有没有输入信号类型的设定方式

运算后的值又是多少

一步步来,应该简单的啊。

------------------------------------------------------

测量信号 看看, 是模拟量信号, 和通讯没关系,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 我今天去现场把温度模块的 输出类型该了下 原来的是K型的  只要吧输出类型该为S型就好了

网友O:
呵呵,学习中,谢谢把问题答案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