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桥式起重机操作模式的设计?

楼主(2012-04-26):
在变频桥式起重机的电气控制设计中,一般机构的速度都被设计成为多档速度,一般为4档,是否可以采用无档位,无级调速,采用电位器来控制变频的频率,从而控制机构的速度,这样就可以在任何一个频率位置上运行?

各位行业专家是否接触过类似操作方式的起重设备?

在四绳抓斗(含开闭机构和提升机构)上是否也可以这样来设计?

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A(2012-07-14):
我见过大型造船门机、STS、堆取料机等有用这种无极调速,用的增量式编码器,至于抓斗的,没试过,应该也没问题的,就一个价钱问题

网友B:
完全可以,塔式起重机上有很多采用这种方式的!

网友A:
定位器容易坏,用格雷码输出的编码器效果更好

网友C:
朋友,变频器的起停本来就是无级调速啊,设值挡位就是为了方便操作,

网友D(2012-08-14):
电位器调速也没问题,关键是电位器容易坏,还是编码器比较好

网友E(2012-10-26):
QD型起重机可以,也就是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入,但操作要较高的经验;抓斗不行,开闭和升降的同步不好控制。

网友F:
看是什么工况,  楼上说的对   不建议抓斗用   开闭和升降的同步不好控制。

我们以前做过  普通吊车   采用电位器控制的,   不过一般的联动台厂家   缺乏这方面的经验

如果非要做无级调速的话   建议采用编码器给定实现无级调速   效果比电位器好

网友G(2014-10-29):
最近改过一台抓斗吊联动台,采用进口手柄,无级调速,采用的就是电位器调速,进过半年的使用,用户反映使用情况很好,操作轻巧灵活,打算建议其他几台也进行改造。

网友G:
开始是用户建议我们改造,但是由于以前没有试验过,还有段时间很担心效果,后来,从用户那里得知,其电铲车上就是使用的这种无级调速,且使用良好,通过对抓斗工作原理的研究及操作员的操作习惯,和用户经过充分沟通,决定改造,现在使用良好,可以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