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
ABB ACS550上电跳21,电流检测故障

楼主(2012-04-27):
ACs550 18.5kw,上电跳2l,电流检测故障,可以复位,查电流传感器电源电压在土8v左右,输出无电压,这个传感器应该是好的,前级运放LLM324代换过无效,324旁边的一些元件也在线量了下是好的,望各位有经验的指点一

网友:
电流传感器电源电压在土8v左右,输出无电压,这能说明传感器是好的吗?不能吧,你没有换个传感器试试吗

网友:
上电就报21,并且可以复位,建议换一下电流传感器看看。

网友A:
建议换一下电流传感器。

楼主:
因为手头上没这个传感器 所以没法代换试试。该机复位能正常开机 输出电压三相平衡,驱动应该没事。我把传感器输出端对地短接了,试了几次 还是偶尔会报一下这个故障,不清楚ABB的传感器能不能这样测试

楼主:
因为手头上现在没这个传感器,所以没法代换,我把传感器的输出脚与地短接了,还是一样会偶尔报一下这个故障,复位后,能开机,并且三相输出电压平衡

楼主(2012-08-09):
该机是主板坏了,想把它修好,不知道谁对这个主板比较熟悉

网友B(2016-07-08):
33074换掉。。。。。。。。。。。。。。。。。可以免费咨询邢东工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