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140的I/O问题

楼主(2012-04-27):
刘版主好,

最近我打算整一块B140做个项目,但是据我了解,B140的输入、输出点有点少啊。从GALIL的网站上看了一些资料,好像是可以通过一个RIO的PLC来扩展,但是这款PLC好像有点贵啊,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十分感谢!

网友A:
个人建议您用一个普通的PLC来扩展,应该会便宜很多的.

GALIL的RIO,本身并不是传统的PLC的工作模式,从性能上不好和传统PLC做对比,如果只是扩展数字I/O的话,还是普通的小PLC性价比好一些.

楼主:
首先非常感谢刘工!

那能通过上位机连接B140,然后B140通过网口再挂一个PLC么,如果可以,那B140和PLC之间数据怎么交互?

网友A:
如果您是通过网口再挂一个PLC的话,B140可以按照MODBUS/TCP的协议与PLC之间实现数据交换.

���� SSI �ļ�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