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后带减速机和不带减速机的区别

楼主(2012-04-27):
经常看见伺服电机后都带有减速机,想问一下伺服电机后带减速机和不带减速机有什么区别?提高输出扭矩?降低负载惯量?精确角度传输?谁能给具体说一说吗?如果说提高输出扭矩,那我们根据负载扭矩选电机时怎么选?要根据减速比算出电机轴侧的扭矩来选吗?谢谢!

网友A:
伺服减速机多数是安装在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上,用来降低转速,提升扭矩,匹配惯量
由具体力矩和功率的转换方式如下:
力矩*角速度(弧度/秒)=功率(W)
而角速度=线速度/半径
可以看出,输出功率一定的条件下,速度越小,输出转矩越大。
所以其有降低速度,提升转矩的作用。

网友B:
我也想知道耶…………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伺服减速机多数是安装在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上,用来降低转速,提升扭矩,匹配惯量由具体力矩和功率的转换方式如下:力矩*角速度(弧度/秒)=功率(W)而角速度=线速度/半径可以看出,输出功率一定的条件下,速度越小,输出转矩越大。所以其有降低速度,提升转矩的作用。

这个应该是针对恒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回复内容:对:网友D 伺服减速机多数是安装在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上,用来降低转速,提升扭矩,匹配惯量由具体力矩和功率的转换方式如下:力矩*角速度(弧度/秒)=功率(W)而角速度=线速度/半径可以看出,输出功率一定的条件下,速度越小,输出转矩越大。所以其有降低速度,提升转矩的作用。 内容的回复:这个应该是针对恒

你说的是恒功率?

网友F:
电机————减速机(减速比N)————负载

电机侧:角速度ωM扭矩TM,惯量JM

负载侧:角速度ωL扭矩TL,惯量JL

ωL=ωM/N

TL=TM*N

JL=JM*N2

电机选型的学问要细说,足够讲上一个星期。

楼主:
向各位学习啦!谢谢!

网友G(2020-08-30):
鹄兴减速机厂小编根据公司业务人员反馈,经常会碰到有一些代理商和经销商和一些用户问他行星减速机的价格和价格表。那么今天小编就冒着被老板开除的风险,和您们来谈一谈这个比较机密的问题,来聊聊行星减速机的价格和价格表的事。

由于机械产品的特殊性决定它不可能像一瓶啤酒一碗泡面那样有全国统一价。国内外精密行星减速机的品牌有一些质量也是参差不齐。不同的减速机厂家对精密行星减速机的价格也有很大的不同。目前市场上对于精密行星减速机还没有统一的定价标准,那么有哪些因素会影响精密行星减速器的价格呢?鹄兴行星减速机厂小编简要介绍下影响精密行星减速机价格的因素,可供参考。

      1、 品牌因素
      跟大多数商品一样,知名品牌的价格一般比普通商品贵得多。
      2、是不是进口品牌
      进口精密行星减速机一般情况下比国产精密行星减速机贵。
      3、 产品参数
      不同的功率、扭矩和速比是影响减速器价格的主要因素。这些参数可以在精密行星减速器的铭牌上查看,因为每台机器的型号都是基于详细的参数制造的。
      4、精密行星减速机的生产材料
精密行星减速机的质量与其生产材料密切相关。只有优质的材料才能生产出高质量的精密减速机。劣质伪劣产品所用材料往往很差偷工减料的也多,特别是一些重要零件,其重量不合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