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u盘把dop-as57bstd程序下载上传问题

楼主(2012-04-27):
各位大家好,我刚刚注册的账号,来求助一问题
现有一机器,用台达dop-as57bstd人机界面,我想给上面一个显示的数值改掉
用u盘插在人机界面的usb接口,然后

选file那个
然后

选那个芯片箭头到u盘的那个,结果把人机界面的程序读到u盘,然后用我用Screen Editor 1.05.86打开程序,找到要改的东西

给黄色那数值显示的元件删掉,加上一个文本显示的元件,写上数字
然后保存
然后放U盘
然后插机器后面
然后在选上面第二个图片那个从u盘到芯片的那个东西
然后提示

哪里出了问题?

我不懂这些东西,谁懂得教教我怎么弄。
按我的想法就是给程序读到u盘,然后在电脑里改程序,然后再给程序写进去,可提示这个我就不明白怎么办了
选run会出来提示从不从u盘启动,选是,提示什么复制rom,选是,稍等会有复制成功,选确定了还是会有要不要从u启动
。。。
请好心人帮帮我,不胜感激。

楼主:
图片顺序乱了。。大家应该看得明白吧

网友A:
人机界面上是不是有存储画面的地方,是不是应该把你改好的程序先存在人机界面上。

网友B:
修改好画面程序后,必须先编译;然后才能下载到人机!

网友C:
电脑上打开输出的程序,修改,编译

在软件的文件中选择制作画面数据(你是这步没有做)

制作画面数据到u盘后插到人机上  重启  提示从u盘copy程序  yes

copy完后重启  还会提示  要不要copy  选择no

正常运行

ok

网友D:
呵呵,来共同学习下

网友E(2012-06-07):
引用 网友D:
呵呵,来共同学习下

网友F(2015-11-09):
我还在找台达触摸屏的USB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