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S7-200取模拟量平均值

楼主(2012-04-27):
各位大哥,小弟想用S7-200的PLC取模拟量的平均值,10S中取一次模拟量值,1分钟取一次平均值。模拟量输入为4-20MA,

谢谢!

网友A:
弄一个10S的脉冲信号,作为模拟量读取的触发信号,每读取一次,在此基础上加上一次读取值,这样就可得到10次的和。然后弄一个一分钟的触发信号,触发求平均,得到平均数,

然后在进行数模转换,在200里4-20MA对应6400-32000,

得出你要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弄一个10S的脉冲信号,作为模拟量读取的触发信号,每读取一次,在此基础上加上一次读取值,这样就可得到10次的和。然后弄一个一分钟的触发信号,触发求平均,得到平均数,然后在进行数模转换,在200里4-20MA对应6400-32000,得出你要的结果。

怎么样把10S的模拟量值分别存在不同的存储器里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网友B 弄一个10S的脉冲信号,作为模拟量读取的触发信号,每读取一次,在此基础上加上一次读取值,这样就可得到10次的和。然后弄一个一分钟的触发信号,触发求平均,得到平均数,然后在进行数模转换,在200里4-20MA对应6400-32000,得出你要的结果。内容的回复:怎么样把10S的模拟量值分别存在不同的存储器里啊!

工业控制中,一些信号诸如压力、温度、流量、转速等是连续变化的模拟量信号,而PLCCPU能处理的只能是数字量信号,因此模拟量首先要通过传感器和变送器转换成标准量程的电压和电流信号。例如,直流的0-4mA0-10V

S7-200的模拟量输入电路是将外部输入的模拟量信号转换成1个字长(16位)的数字量存入模拟量输入映像寄存器区域,区域标志符为AI。模拟量输出电路是将模拟量输出映像寄存器区域的1个字长(16位)数值转换为模拟电流或电压输出,区域标志符为AQ

模拟量存储区以字为单位(2个字节),如AIW0

PLC将模拟量输出区的16位数据(2个字节)转换成相应的模拟量,如AQW0

模拟量输出区的寻址范围:

显然除CPU22216个字,其余为32个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网友B 弄一个10S的脉冲信号,作为模拟量读取的触发信号,每读取一次,在此基础上加上一次读取值,这样就可得到10次的和。然后弄一个一分钟的触发信号,触发求平均,得到平均数,然后在进行数模转换,在200里4-20MA对应6400-32000,得出你要的结果。内容的回复:怎么样把10S的模拟量值分别存在不同的存储器里啊!

模拟量输入AI  可将模拟量转换成1个字长数字量. (模拟量输入)字 AIW
 模拟量输入AQ  可将1个字长数字量转换成模拟量. (模拟量输入)字 AQW

网友D:
同意楼上的

网友E:
把每10S读到的数据存到最后一单元,数据依次往前拱,把最老的一个单元拱出去,这样才能保证平均值的过渡自然,再复杂点,可以去掉最大最小,然后剩下的几个数据再求和取平均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