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输入模块工程量上下限设置问题

楼主(2012-04-27):
请问,模拟量输入模块工程量上下限如何设置呀。是都设定为4000---20000吗?为什么呀。输出模块如何设定呀。

网友A:
这个要看你的信号的,4~20mA的可能下限是4000,0~20mA的可能下限是0.在控制器读入值是个绝对值,它不会区分是0~20mA信号还是4~20mA信号。,而同样的量程两种不同信号转换成的值又不同,所以需要设置。

电压信号也是如此

网友B:
工程量上下限好像应该通过实测得来,只有这样才能将模拟量转换为正确的工程量

网友C:
AB的PLC可以自己设置。。。。

网友D:
能不能说明白一点啊。我这几天正学习模拟量的配置,仔细看了说明书也没有搞明白。

我用的是1756-IF8,采集4-20mA电流信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能不能说明白一点啊。我这几天正学习模拟量的配置,仔细看了说明书也没有搞明白。我用的是1756-IF8,采集4-20mA电流信号。

看你用什么版本的编程软件了。。logix500v6.0以前的,因为这个模块还没有生产出来,所以列表里面没有,使用起来比较麻烦。。需要对着表设置。6.0以后,收录了这个模块,设置起来就比较简单了。

网友E:
要根据实际情况来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