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自来水厂自动加药控制方案

楼主(2012-04-27):
大侠们好:

           1.用SCD计去控制加矾计量泵频率(冲程手动,不可调),PID去调节加矾计量泵的频率,但是这个SCD滞后性太大,加上原水浊度、原水流量等等因素,一看到这一系列的外部因素我就不知道怎么做了?望指教

           2.采用浊度分段来计算,公式是:投加量(kg/h)=出药流量(m3/h)*浓度  出药流量(m3/h)=冲程*频率,所以我想通过这个来调节计量泵的频率,但是我不知道这样控制下效果怎么样

           请做过自来水厂控制的大侠,请指教一下,上面两种方式可以不?哪里欠妥?或者还有更好的控制方式,望救火!谢谢!

网友A:
在原水池后面多加两级溢流池缓冲行啊,对每个池分别测量控制加药,逐次逼近达到你想要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