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 编码器接线问题?

楼主(2012-04-27):
我用三菱PLC  进行高速计数,想请教一下编码器有几根线 分别接什么????

网友A:
一般增量型的编码器有两根电源线,A,A-,B,B-,Z,Z- 6根信号信号

网友B:
看你用什么样的,是增量的还是绝对值的,两种原理、用法不一样的。。。

网友C:
还有需要看电压等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