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增益调整

楼主(2012-04-27):
刚刚从事伺服方面的工作不久,想了解一下伺服增益调整过程,大家一起讨论一下!比方说:位置环增益,提高位置响应的速度,也就是说找到位置的快慢,增益越高达到目标的时间越短,不是速度的关系,闭环系统在最后定位结束的地方是个高速震荡的过程,在目标值附近快速震荡,最后找到目标。增益高,这个震荡结束就快

网友A:
伺服增益指的就是伺服驱动器的偏差信号的放大倍数

    伺服驱动器包括三个反馈环节:位置环、速度环、电流环。最内环(电流环)的反应速度最快,中间环节(速度环)的反应速度必须高于最外环(位置环)

    位置环的反应不能快于速度环的反应。因此,若需增加位置环的增益,必须先增加速度环的增益。如果只增加位置环的增益,电机很可能产生震动

    增大速度环比例增益,则能降低转速脉动的变化量,提高伺服驱动系统的硬度,保证系统稳态及瞬态运行时的性能。但是在实际系统中,速度环比例增益不能过大,否则将引起整个伺服驱动系统振荡。

    位置环增益与伺服电机以及机械负载有着密切的联系,通常伺服系统的位置环增益越高,电机速度对于位置指令响应的延时减小,位置跟踪误差愈小,定位所需时间越短,但要求对应的机械系统的刚性与自然频率也必须很高。

网友A:
伺服增益指的是伺服系统偏差信号的放大倍数

伺服驱动器包括三个反馈环节:位置环、速度环、电流环。最内环(电流环)的反应速度最快,中间环节(速度环)的反应速度必须高于最外环(位置环)。如果不遵守此原则,将会造成电机运转的震动或反映不良

位置环的反应不能快于速度环的反应。因此,若需增加位置环的增益,必须先增加速度环的增益。如果只增加位置环的增益,电机很可能产生震动,

增大速度环比例增益,则能降低转速脉动的变化量,提高伺服驱动系统的硬度,保证系统稳态及瞬态运行时的性能。但是在实际系统中,速度环比例增益不能过大,否则将引起整个伺服驱动系统振荡。

位置环增益与伺服电机以及机械负载有着密切的联系,通常伺服系统的位置环增益越高,电机速度对于位置指令响应的延时减小,位置跟踪误差愈小,定位所需时间越短,但要求对应的机械系统的刚性与自然频率也必须很高

网友A:
伺服驱动器包括三个反馈环节:位置环、速度环、电流环。最内环(电流环)的反应速度最快,中间环节(速度环)的反应速度必须高于最外环(位置环)。如果不遵守此原则,将会造成电机运转的震动或反映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学习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