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输入口与输入控制器件的正确连接及连接电路的分析

楼主(2012-04-27):
               PLC输入口与输入控制器件的正确连接及连接电路的分析

        PLC作系统(或设备)控制,都离不开用控制信号输入给PLC的输入端。控制输入信号一般可分为二种:一种为人工手动控制输入,如用转换开关、按钮等各种机械式触点开关与PLC输入端相连。另一种为程序自动控制输入,如用光电开关、编码器、接近开关等有源器件,由编码器、光电开关、接近开关等有源器件输出电平信号输入给PLC的输入端。不管用那种输入控制,输入控制元件与PLC输入端连线必须正确,PLC方可正常工作。下面我们分别谈谈上述二种控制器件与PLC输入口的连接。

     一、用转换开关、按钮、继电器触点等机械式触点开关与PLC输入口的连接

PLC类型不同,其输入侧公共地与PLC24V连接不同,如西门子PLCS7-200S7-300等,其公共地接24V的负极(见图二),如欧姆龙PLCCPM1ACPM2A等,公共地接24V电源的正极(见图一)。PLC的每个输入口到公共地之间,为该输入的控制回路,可等效为一负载 Ro,见图一、图二粉色虚线部分。

其输入控制原则为:当输入口的开关断开,输入口与COM之间电压为0,其输入信号为0,当输入口的开关闭合,输入口与COM之间电压差为24V,其输入信号为1,了解这些我们就可很容易将用作控制的各开关与PLC的输入口进行正确连接。见下图:

1、 对公共地接正极的PLC(上左图),正确的连线是:各个开关的公共点接24V电源的负极,各开关的另一端分别接PLC的各输入口。当开关断开时,对应的输入回路断开无电流注入,即输入状态=0,当开关闭合时,24V电压加入该回路,产生注入电流,使其输入状态=1

如将各个开关的公共点接PLC的公共点COM(即24V正极),当开关闭合时,开关并没有把24V加入输入回路,而是把输入回路短路,故这种连线是错误的。

2、 对公共地接负极的PLC(上右图),正确的连线是:各个开关的公共点接24V电源的正极,各开关的另一端分别接PLC的各输入口。当开关断开时,对应的输入回路断开无电流注入,即输入状态=0,当开关闭合时,24V电压加入该回路,产生注入电流,使其输入状态=1

如将各个开关的公共点接PLC的公共点COM(即24V负极),当开关闭合时,开关并没有把24V加入输入回路,而是把输入回路短路,故这种连线是错误的。

     二、编码器、光电开关、接近开关等有源器件与PLC输入口的连接

不同型号的编码器、光电开关、接近开关等有源器件其供电电压不一样,其输出方式也不一样,有的是NPN型晶体管输出,有的是PNP型晶体管输出。有的其输出晶体管的集电极有上拉电阻,其输出端可直接输出电压信号,有的其输出晶体管集电极无上拉电阻,使用时其输出端必须外接上拉电阻或有用负载,方可输出电压信号。

由于PLC的型号不同,其输入测的共地(COM),与24V电源的正负极连接不一样,而不同型号的有源开关,其输出信号的幅度、极性也不一样,与PLC输入口的连接要比机械式开关与PLC输入口的连接要复杂的多,下面将讲讲各种有源器件与PLC输入口的连接:

1、根据PLC的型号,选择正确的有源开关:比如PLC为西门子的S7-200,其输入侧的共地COM24V的负极,选择的编码器、光电开关等有源器件应为24V供电无上拉电阻的PNP型晶体管输出式的最好。选用这种类型的器件,可以不用外接电源,用PLC24V电源电压即可。其输出端直接与PLC输入口连接而不需外加任何元件。见下图三-1左侧图:

接线:将编码器的电源正极与PLC24V的正极相连接,将编码器的电源负极(GND)与PLC24V的负极相连接,编码器的G0集电极输出点接PLC输入口I 0.1即可。

当编码器电的G0导通时,相当开关闭合,故+24V电压直接加在PLC的输入口(I0.1),使I0.1输入通道导通,I0.1=1。当编码器的G0截止时,相当开关断开,使I0.1输入通道断电,I0.1=0

上图三-1右侧图为上图三-1左电路的等效图,从中可明显看出这种连接的正确性。

对于CPMIA等欧姆龙PLC,由于输入侧公共地接24V的正极,,选择的编码器、光电开关等有源器件应为24V供电无上拉电阻的NPN型晶体管输出式的最好。见图三-2

动作说明:G1管截止,相当开关断开,输入口0000无输入电流产生,即:0000=0G1导通,相当开关闭合,将24V负极加到输入口0000,产生输入电流,使0000=1

2、如选用5V12V供电的无上拉电阻的PNP型晶体管输出式的编码器、光电开关,也可以与S7-200输入口连接且不用外加元件,但必须外加5V12V电源给编码器、光电开关等供电,且外加电源的正极应与PLC24V正极相连,才可使用正常,见下图四-1

当编码器的G0截止时,相当开关断开,输入口I0.1无注入电流流入,即I0.1=0。当编码器的G0导通时,相当开关闭合,将24V电源的正极加在输入口I0.1上,通过Rp流回24V的负极(即COM)即产生输入电流流入I0.1,使I0.1=1。可见此时产生的输入电流是由PLC24V电源产生的,与编码器的供电电源无关。

如选用5V12V供电的无上拉电阻的NPN型晶体管输出式的编码器、光电开关,也可以与欧姆龙型PLC的输入口连接且不用外加元件,但必须外加5V12V电源给编码器、光电开关等供电,且外加电源的负极应与PLC24V负极相连,才可使用正常,见下图四-2

3、对无上拉电阻的编码器、光电开关等有源器件可用一光耦器件作电子开关,与PLC输入口的连接。见图七:

通过图七的4种连接图可知:用光耦器件作电子开关,对任何有源器件(不管电压高低、输出晶体管的类型)都可与各类型的PLC的输入口连接,而且有源器件的输出信号与PLC的输入信号相互间都是电隔离的。

4、如编码器、光电开关等有源器件内含有上拉电阻,如选用5V12V晶体管输出器件,如不外加其它元件来进行电平转换是绝对不好用的。请见下图五

当图五中的G0导通时,相当开关闭合,此时输入口I0.1的电位等于PLC24V正极电位,也等于光电开关的5V电源的正极电位,此时G0 管中的电流等于流入Rp与流入Ro二路电流之和。当G0截止时,由于5V的正极与24V的正极相连,故5V的负极将通过上拉电阻Ro加在PLC输入口I0.1上,此时5V的负极对COM电压=24-5=19V,这19V电压加在RoRp串连之路上,使I0.1产生输入电流。I0.1COM电压=19×Rp÷(Ro+Rp由此可知,当G0通断通断变化时,输入给I0.1的电压为24V19V×Rp÷(Ro+Rp)之间变化,显然I0,1的输入信号变化的幅度小于24V的变化幅度,使I0.1无法准确的输入信号传给PLC

如果编码器等器件是24V的,使用时可以省掉编码器的外接电源,直接将编码器的正负极电源连线接在PLC24V的正负引线端(即共用PLC24V电源)。

当编码器的G0导通时,相当开关闭合,PLC24V正极加在I0.1上。 G0截止时,24V电源的负极通过Ro加在I0.1上,此时I0.1COM电压=0V,故当G0通断变化时,使I0.1的输入电压为24V0V的幅度变化,即PLC可获得正常的输入信号。

但应注意的是,G0导通时,其承受负载变大(增加了流入PLC的输入电流),如G0的输出功率小,输出不了这么大的负载电流,会使输出给PLC的注入电流变小,使其在Rp上的电压变小(低于24V),I0,1的输入信号变化的幅度小,也会造成I0.1的输入状态不稳定。如用I0.1作计数脉冲输入,将会产生计数器计数不稳定现象(丢失脉冲)。

故对带有上拉电阻的器件,最好加一级晶体管电子开关,可确保PLC可靠工作。见下图

六:

             图六、加一级晶体管电子开关的PLC输入口连接电路图

图六的上4图为24V供电的有源器件与PLC的连线图,图六的下4图为5V供电的有源器件与PLC的连线图。其第一行左侧图,为24V供电、带有上拉电阻的PNP型晶体管输出式编码器与S7-200输入口的连接图,外加一PNP型个晶体管G3和一个10K电阻,编码器的电源正负极与PLC24V电源的正负极相连接,当G0导通时,其输出电位为24V,故使G3管截止,即I0.1=0,当G0截止时,24V的负极,将通过Ro10K电阻,给G3管注入足够大的基极电流使G3管导通,将24V 电压输入给I0.1。通过以上分析得知:I0.1获得的输入信号与编码器输出的信号是反相的,故编程时特别是作为命令开关指令时,应注意信号的极性。

第一行的右侧图,为24V供电、带有上拉电阻的NPN型晶体管输出式编码器与S7-200输入口的连接图,也是外加一PNP型个晶体管G3和一个10K电阻,但该电路的I0.1获得的输入信号与编码器输出的信号是同相的:当G0截止时,其输出电位为24V,故使G3管截止,即I0.1=0,当G0导通时,其集电极输出为0V(24V电源的负极),这0V将通过10K电阻,给G3管注入足够大的基极电流使G3管导通,即I0.1=1

图六的第二行左侧图,为24V供电、带有上拉电阻的PNP型晶体管输出式编码器与CPM1A的输入口的连接图,外加一NPN型个晶体管G3和一个10K电阻,编码器的电源正负极与PLC24V电源的正负极相连接,当G0导通时,其输出电位为24V,通过10K电阻给G3基极注入足够大的基极电流,故使G3管导通,即输入点0000=1,当G0截止时,24V的负极,将通过Ro10K电阻,加在G3管基极,使G3管截止,使输入点0000=0。通过以上分析得知:0000获得的输入信号与编码器输出的信号是同相的。

图六的第二行右侧图,为24V供电、带有上拉电阻的NPN型晶体管输出式编码器与CPM1A的输入口的连接图,也是外加一NPN型个晶体管G3和一个10K电阻,但该电路的0000获得的输入信号与编码器输出的信号是反相的:当G0截止时,其输出电位为24V,故使G3管导通,即0000=1,当G0导通时,其集电极输出为0V(24V电源的负极),这0V将通过10K电阻,给G3管基极使G3管截止,即0000=0。,故编程时特别是作为命令开关指令时,应注意信号的极性。

图六的第三行左侧图为5V供电、带有上拉电阻的PNP型晶体管输出式编码器与S7-200输入口的连接图,它与第一行左侧图所用元件一样,动作原理一样。不同的就是外加的5V电源,其正极与PLC24V的正极相连接,其负极独立(即不与PLC 24V负极相连)。

图六的第三行右侧图为5V供电、带有上拉电阻的PNP型晶体管输出式编码器与S7-200输入口的连接图,它与第一行右侧图所用元件一样,动作原理一样。不同的就是外加的5V电源,其正极与PLC24V的正极相连接,其负极独立(即不与PLC 24V负极相连)。

图六的第四行左侧图为5V供电、带有上拉电阻的PNP型晶体管输出式编码器与CPM1A输入口的连接图,它与第二行左侧图所用元件一样,动作原理一样。不同的就是外加的5V电源,其负极与PLC24V的负极相连接,其正极独立(即不与PLC 24V正极相连)。

图六的第四行右侧图为5V供电、带有上拉电阻的NPN型晶体管输出式编码器与CPM1A输入口的连接图,它与第二行右侧图所用元件一样,动作原理一样。不同的就是外加的5V电源,其负极与PLC24V的负极相连接,其正极独立(即不与PLC 24V正极相连)。

综上所述的各种有源器件与PLC输入口的连接电路及电路分析,使我们基本上懂得如何正确的将有源器件与PLC相连接。在实际应用中,应遵守以下原则:

1、设计时应以图三-1与图三-2为最佳选择,即应首先根据选用的PLC的类型,再选最合适的有源器件:如选用的PLC,其输入侧的共地点接24V电源的负极(如西门子S7-200),则选用24V供电、无上拉电阻的PNP型晶体管输出的编码器、光电开关等有源器件为最好。如选用的PLC,其输入侧的共地点接24V电源的正极(如欧姆龙CPM1A),则选用24V供电、无上拉电阻的NPN型晶体管输出的编码器、光电开关等有源器件为最好。其原因:不需外加电源,直接将有源器件的正负电源引线连到PLC24V的正负极,有源器件的输出引线接PLC的输入口即可。

2、如有源器件为内部带有上拉电阻,使用时最好加一级晶体管电子开关电路可确保输入信号稳定可靠。其接线方式为:如是24V供电的有源器件可参照图六提供的上4种接线电路对号连接。如不是24V供电的有源器件,应参照图六提供的下4种电路对号连接。

3、如设计要求编码器等有源器件的输出信号与PLC进行电隔离处理,可用光耦器件进行将编码器等有源器件的输出与PLC的输入端的连接,具体接法请参考图七-1与图七-2

    本文到此结束,希望能对初学者有所帮助。如有不妥之处,请给于指正,本人深表感谢!

网友A:
好文章,感谢分享。。。。。。。。。

网友B(2012-09-27):
这个写的 确实使用, 初学者都应该先扎实这些基础,别到现场,按按钮没输出,是因为输出端COM没接线都不知道

网友C(2012-11-16):
引用 网友B:
这个写的 确实使用, 初学者都应该先扎实这些基础,别到现场,按按钮没输出,是因为输出端COM没接线都不知道

网友D(2015-02-17):
说得非常的详细啊

辛苦了

网友E:
系诶些楼主的资料   好好学习

网友F(2015-05-26):
非常详细,感谢分享,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