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与接近开关PNP或NPN问题

楼主(2012-04-27):
现有三菱PLC 128MR,要接接近开关,是闪烁信号,选PNP的话无效,NPN常开的时候PLC信号不闪烁,常闭的时候PLC才接受到信号,是什么原因呢,PLC的COM端跟接近开关(PNP或NPN)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网友A:
我觉得常闭的时候PLC信号不闪应该是正常的吧、、、、这个接近开关感应到东西的时候就有信号的,没有东西的时候就是断开的,有没有信号取决于他感受到东西没有的吧、、、不知道有没有用、、

网友B:
NPN型的是信号输出端和地相连,平时输出低电平,信号到来时输出高电平

PNP型是信号输出端和VCC相连,平时输出高电平,信号到来时输出负值。

所以,NPN常闭的时候,即信号到来,输出的是高电平,PLC才接收信号啊,这是正确的。

PLC的com端是公共端,接近开关接线的时候。接近开关的电源正端接电源正,电源负端接公共端,输出接PLC的输入即可了。

网友C:
 我不知你们在怎么学的连这都在乱说!!!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不知你们在怎么学的连这都在乱说!!!

怎么乱说了,你给大家分析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不知你们在怎么学的连这都在乱说!!!

有说的不对的地方请彩虹老师指点

网友C:
NPN传感器输出的是低电平!三菱plc常用。

PNP传感器输出的是高电平!西门子plc常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NPN传感器输出的是低电平!三菱plc常用。PNP传感器输出的是高电平!西门子plc常用。

恩。谢谢老师指导,我在网上看到了很多不一样的结论,能不能请老师具体的说一下,还是比较困惑

网友C:
传感器的输出电平就两种:

1:NPN型输出的是低电平,也就是说的输出0V,也就是说当检测到有东西是传感器输出0V,没有检测到东西时输出是高电平(DC24V或AC220V)。

2:PNP型输出的是高电平,也就是说的输出DC24V或AC220V,也就是说当检测到有东西是传感器输出DC24V或AC220V,没有检测到东西时输出是低电平。

楼主:
恩,彩虹老师说的有理,只是我当时做试验时的现象跟我理解的有出入,现在发现时一个接近开关坏了,谢谢各位的帮助,前两天

网友E:
按照三菱plc 手册上的接线不会有问题,非常详细

网友F:
也没说对,没信号时输出端是悬空态或者说高阻态。

网友G:
都不全面,接近开关分:NPN 常开  ,NPN常闭  ,PNP常开  ,PNP常闭四种型号。

具体应用去百度

网友H(2019-12-11):
引用 网友G:
都不全面,接近开关分:NPN 常开  ,NPN常闭  ...

电工九段说的应该很对了吧,他只是没有对NC和NO分开来细说而已,其实他的没有信号是指没信号输出(即NC为检测到产品,NO为未检测到产品)

不知我理解的对不对 @电工九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