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EH2系列PLC程序错误灯闪烁

楼主(2012-04-27):
工厂设备最近坏了一个台达EH2系列PLC,更换后设备正常运转了一个星期,这两天PLC总是出现程序错误灯闪烁!断电后重新上电开机又可以运行一段时间,程序是以前用过的,编译后也没发现问题!

网友A:
程序没有改动的话,那些系统寄存器设置什么的有没有改动,最好连上PC看看故障内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程序没有改动的话,那些系统寄存器设置什么的有没有改动,最好连上PC看看故障内容。

网友C:
把程序都倒到电脑从新看一下,再输入到plc里,硬件应该没问题,可能还是程序哪有丢失的东西。再查查不行到我们台达技术群沟通一下。83086632

网友D:
建议监控一下特殊寄存器:譬如D1004、D1025、D1067-D1068、D1137?!

网友E:
楼上才是高手,学习了

网友F:
我曾经碰到一个现象:触摸屏与台达PLC232通讯,与台达的温控表485通讯,开机总是提示一次通讯断开,但是刚开始系统运行都正常,过了一段时间,温度没有显示了。重启触摸屏发现又正常了,但是过段时间又不行了。于是确定是温控表有问题,现在送到台达维修处,一个多月了,说是修不好了,申请给我换一个。这个维修周期真够长的啊。无语。

楼主:
问题已解决!是线路干扰的问题,台达的东东还是差了点呀!!谢谢各路高手给予的宝贵经验!!!

网友G(2012-05-31):
对:sunqinlv关于问题已解决!是线路干扰的问题,台达的东东还是差了点呀!!谢谢各路高手给予的宝贵经验!!!内容的回复:

怎么干扰了???

网友H(2012-12-14):
我今天也遇到了,DVP-80EH开机就出现ERR灯闪的问题,将编程口上方的小开关拨到STOP,再拨回RUN就正常了,还没确定具体原因是什么,哪位大侠能分析一下这种原因,还有“楼上问的怎么干扰”,我也有同样的疑问,能不能请当事人具体说明一下,也供其他朋友一起参考,谢谢!

网友I:
对:水冰凉关于我曾经碰到一个现象:触摸屏与台达PLC232通讯,与台达的温控表485通讯,开机总是提示一次通讯断开,但是刚开始系统运行都正常,过了一段时间,温度没有显示了。重启触摸屏发现又正常了,但是过段时间又不行了。于是确定是温控表有问题,现在送到台达维修处,一个多月了,说是修不好了,申请给我换一个。这个维修周期真够长的啊。无语。 内容的回复:

哥们!你能把说的那速套程序发给我看看吗?我的qq:2319472194。13601413729@139.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