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CNC)
内部电子齿轮传动比和外部电子齿轮比有什么区别没?

楼主(2012-04-27):
本来对采用伺服驱动系统的NC的外部电子齿轮传动比已经理解了的,可是到一些帖子给出了内部电子齿轮传动比的公式,和外部齿轮比不一样,所以想请高手释疑——外部和内部电子齿轮传动比之间的区别和关系?参数设置时两者有何异同?

网友A:
兩碼事 前者是軟件的功能也就是兩軸的比例同步 後者僅是單一修改驅動器內部系統分辨率之參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兩碼事 前者是軟件的功能也就是兩軸的比例同步 後者僅是單一修改驅動器內部系統分辨率之參數
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兩碼事 前者是軟件的功能也就是兩軸的比例同步 後者僅是單一修改驅動器內部系統分辨率之參數
外部齿轮比是通过数控系统的参数设置完成的 内部齿轮传动比是针对伺服驱动器的位置控制环吗?那两者有什么直接或间接联系吗?谢谢!

网友C:
不太清楚,期待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