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中I和PI的区别

楼主(2012-04-27):
在西门子的200和300的编程中,我们用输入点的时候,有时候用到In.x,有时候用到PIn.x

希望大家能把用到的I和PI的区别讲一下,期待学习中。

网友A:
PI  读取外部存储器,I则是读取输入映像区中的数据,它们之间一个典型的区别是,前者无法保证在同一个周期内的数据一致性,通俗的讲,使用P,那么第一行读取的数值可能与最后一行读取的数值不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PI  读取外部存储器,I则是读取输入映像区中的数据,它们之间一个典型的区别是,前者无法保证在同一个周期内的数据一致性,通俗的讲,使用P,那么第一行读取的数值可能与最后一行读取的数值不一致。

I可以直接访问物理存储区,PI只能作为变量的地址被引用,这种说法对吗

网友A:
P才是直接访问物理存储区……不存在I,或者PI所谓的变量地址引用的这种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P才是直接访问物理存储区……不存在I,或者PI所谓的变量地址引用的这种说法。

咦,那么有一种说法,是I的点位是0-63,就是最多是I63.x

而PI的点位最多是16383,及时最多是PI16383.x,这种说法你怎么看啊,正确吗

网友A:
I的点位取决于所选择的PLC的过程映像区的大小,如315为128个字节而317则为256个字节。PI区的大小决定了所选择的PLC的最大寻址能力,正如您所使用的PC一样,内存的容量与硬盘的容量并不冲突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I的点位取决于所选择的PLC的过程映像区的大小,如315为128个字节而317则为256个字节。PI区的大小决定了所选择的PLC的最大寻址能力,正如您所使用的PC一样,内存的容量与硬盘的容量并不冲突一样。

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C:
I是输入映像寄存器,输入点的状态,在每次扫描周期开始或结束时进行采样,并存储于输入映像寄存器,然后被程序使用。

PI这一区域可以直接访问I/O模块,但不能以位为单位存取,PI也叫立即存取指令,比I指令存取快

不知道这样能不能理解

网友D:
学习了,原来只是知道 PI 是直接访问 CPU 的 I/O 模块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E:
I是输入映像寄存器,输入点的状态,在每次扫描周期开始或结束时进行采样,并存储于输入映像寄存器,然后被程序使用。PI这一区域可以直接访问I/O模块,但不能以位为单位存取,PI也叫立即存取指令,比I指令存取快不知道这样能不能理解

en ,说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