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从跟随模式下调整齿轮比

楼主(2012-04-28):
现有一纸巾烘干线,有5个轴伺服控制,主要控制为其中一轴作为主轴主传动,另外四轴通过编码器信号进行跟随!控制器采用CANopen总线控制各伺服!现在的问题是由于生产线肯定有张力波动,需要根据张力传感器的模拟量对伺服跟随速度控制!准备采用模拟量进入控制器处理后控制从轴跟随齿轮比,请问

1:此方案可行不?效果如何?加速和停止的时候会不会波动

2:采取的模拟量需要PID运算吗?

3:现有条件下,有无更好的控制方案?

网友A:
可以采用西门子的伺服运动控制器SIMOTION 。其有一个虚拟主轴的功能,可以设置一个虚拟的主轴,让5个轴跟随同步虚拟主轴,做同步运动,其通信方式是西门子专用的DRIVE-CLIQ线。

生产线有张力的波动,西门子的伺服具有速动控制加力矩限幅的功能,

另外在SIMOTION SCOUT中可以在运动控制中方便的设置PID的参数,对运动控制的效果进行调节,

网友B:
如果这些动作是固定的关系,建议用机械联动来搞,上面的方案高科技是高科技了,就是觉得太麻烦,呵呵,建议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