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侠,如何进行主轴速度监测报警?

楼主(2012-04-28):
要求:

1、主轴停止报警

2、主轴过快报警

3、经济实惠,便于安装!

4、最好给出参考电路图!

网友A:
你的主轴用什么驱动的?变频和是直流!

网友B:
方便加编码器吗?。。。。。。。。

网友C:
恩,编码器反馈给伺服驱动再处理。可以吗

楼主:
主轴为普通电机+变频调速!四极电机!

楼主:
主轴为普通电机+变频调速!四极电机!编码器怎么用啊!

网友D(2012-06-06):
经济就装一个光电开关咯,让电机每转一圈给一个或几个信号出来,通过PLC在固定时间内接收到信号的多少来判断电机转动的快慢咯,图就不用了吧,就一个开关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