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皮带断了

楼主(2012-04-28):
一大早公司的数控车的编码器上的皮带就断了,太晦气了,打电话给厂家既然说是我们人为的,干!!!有这样的吗,有谁会把急着生产的机器故意弄坏,而且是编码器的皮带,真服了!!!

网友A:
尾款别给他了,看他还欺负人。。。

网友B:
編碼器的皮帶為何會斷 該探討的是這裡 而不是抱怨 換一條同步帶沒多少錢 若以後經常的換 可就不是錢的問題

网友C:
你的编码器怎么还使用皮带,编码器不是使用联轴器吗?还有皮带断了更换就可以,如果在质保内叫厂家寄一根过来就可以,还有就是检查机械安装是否有问题。

楼主:
厂家一开始说是太多油滴在皮带上腐蚀了皮带,刚来看了又说他们装的时候拉的太紧了,这设备才用了半年多,他这个搞售后的还真是个人才来的,除了粗话我没话可说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的编码器怎么还使用皮带,编码器不是使用联轴器吗?还有皮带断了更换就可以,如果在质保内叫厂家寄一根过来就可以,还有就是检查机械安装是否有问题。

应该是同步皮带

网友E:
什么牌子的呀?

网友F:
应该是质量问题,一般磨损能发现的,

网友G:
皮带带编码器,有准头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质量问题,一般磨损能发现的,

网友I:
你的编码器怎么还使用皮带,编码器不是使用联轴器吗?如是一般皮带断了买根换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