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的原理

楼主(2012-04-28):
伺服的原理简单说就几句话:

1、变频器是伺服的执行机构;

2、伺服是自动控制系统中,以物体的位置、方位、姿势等为控制量,组成跟踪目标的任意控制系统;

3、变频器执行伺服的开、停、调速、制动等命令;

4、伺服通过编码器检测反馈电机、工件的实际位移量,伺服通过上位机输入目标控制量,目标控制量-实际位移量=伺服命令;

5、举例说:

1)指令脉冲-反馈脉冲=指令脉冲>>0,启动、加速;

2)指令脉冲-反馈脉冲=指令脉冲≥0,减速、停车;

3)指令脉冲-反馈脉冲=反馈脉冲,反转寻址;

6、伺服的“指令脉冲-反馈脉冲”所产生的启动、停车命令是准确的,而变频器控制的电机实际启动、停止的位置是否在给定位置,就控制不了了!

7、所以伺服实现了指令与检测反馈的精确命令,而并没有实现电机的精确控制;

8、步进电机的特点是,实现了电机的精确控制,每前进一步走多少度是确定的;

9、如果用伺服的“指令脉冲-反馈脉冲”所产生的启动、停车命令,直接控制电机的步进脉冲电流,就彻底改变了伺服不能精确控制电机的缺陷,就真正实现了运动的精确控制!

楼主:
运动控制有哪些方法?

1、运动控制的方法简单说,有三种:

1)脉冲步进电机;

2)PLC+编码器+调速电机;

3)PLC+位置开关+普通(调速)电机;

楼主:
2、什么运动用什么运动控制的方法:

1)举例说,绣花工艺适合用:脉冲步进运动控制方式;

2)举例说,万能铣床工作台前后、上下、左右、旋转用:PLC+位置开关+普通(调速)电机

3)举例说,机械手适用:PLC+位置开关+普通(调速)电机、PLC+编码器+调速电机;

楼主:
3、如果你的系统用PLC+位置开关+普通(调速)电机就足够了,你就用“PLC+位置开关+普通(调速)电机”,这个系统转换迅速,动作敏捷,使用、操作、维护方便简单,工作稳定可靠;

网友A:
这是运动控制知识大普及啊,支持一下

楼主:
4、“PLC+编码器+调速电机”可是个花钱的买卖!

楼主:
5、“PLC+编码器+调速电机”的控制精度,不是编码器的精度!很多人认为其控制精度就是编码器的精度!

网友B:
我们需要这样的知识普及 支持楼主 多载如此好贴

网友C:
不错,这些方面还没怎么接触过!

网友D:
又多学习了点知识!不错继续加油

网友E:
向刘老师学习。

网友F:
学习了,希望多分享这类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