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伺服控制器(运动控制器)

楼主(2012-04-28):
之前用过parker的ACR9000,它对于轴跟随其他编码器运动,或者轴用其他编码器做反馈,这些功能都好容易实现。

但是用作plc编程时候就相对差一些,因为它没有传统plc的一些指令,如上升下降沿,计数等

而且跟sick的ssi编码器通信有问题,会出现负值,而且转几圈,数字就是几圈的脉冲(像增量式一样),不是一圈循环显示。

我系统只控制一个电机,但是另外有一个手轮编码器,一个15bit的绝对旋转值编码器,一个光栅尺,另外有一些模拟器输入输出和数字IO。最好跟驱动器可以用总线通信。

beckhoff的CX1020也比较好用,但是价格贵,配套用的触摸屏也不好找(是我没找到),只用vb写界面再用普通显示器来显示。

希望大家能推荐符合我功能要求的,而且价格合适的,国产有合适的吗?外国的用过几个,一套控制器都要二万了。

网友A:
国产的估计是没戏,能接绝对编码器的国产卡,我还没见过。

驱动器的总线格式是什么?

建议你找一个可以接多个编码器的驱动器,把编码器都接在驱动器上。驱动器和控制器之间用总线通讯,控制器选PLC就可以了,由PLC来处理IO。不知道你对性能的要求是怎么样的,如果CAN总线的性能够用的话,选个施耐德的PLC也没多少钱。

网友B:
排除SSI 这样驱动器不少

使用SSI通信 确实不多,,,,

用过SSI接口的绝对值编码器  感觉挺不方便的。。。当时是用TI的2806 配合MAX3490做的

各种麻烦 特别是 过了位置零点的数据处理。。。

其他意见同楼上

楼主:
对:竹石关于国产的估计是没戏,能接绝对编码器的国产卡,我还没见过。驱动器的总线格式是什么? 建议你找一个可以接多个编码器的驱动器,把编码器都接在驱动器上。驱动器和控制器之间用总线通讯,控制器选PLC就可以了,由PLC来处理IO。不知道你对性能的要求是怎么样的,如果CAN总线的性能够用的话,选个施耐德的PLC也没多少钱。内容的回复:

没有听说过接多个编码器的驱动器。。。你的意思是说运动程序写在驱动器(不知道驱动器要如何实现)?PLC负责普通逻辑程序?

我用的伺服电机还很大的,至少30kw以上,一百多kw的也用过,是低速大扭矩的电机,所以配套的驱动器很少。

另外总线用can就可以了,ethercat的感觉更好,可惜支持这总线的大型驱动器好像没有吧。。。

之前用过模拟量控制,感觉好像很容易受干扰,感觉总线通信好些。

绝对值编码器除了SSI接口的还有哪些主流接口?我看过好像还有十几根线的那种,几个bit就是几根线的那种。

我用sick的ssi在ACR9000上就不好用,可能是我不会弄吧。但是同样编码器在beckhoff的绝对值模块上就很好用,不知道为什么。

另外,sick的ssi编码器上有一个带盖帽的zero什么的按钮,是用来干什么的?是用来自定义原点位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驱动器不少使用SSI通信 确实不多,,,,用过SSI接口的绝对值编码器  感觉挺不方便的。。。当时是用TI的2806 配合MAX3490做的各种麻烦 特别是 过了位置零点的数据处理。。。 其他意见同楼上

可以具体说说ssi如何用吗?感觉我用起来跟增量式一样的,而且刚开机通电时候,编码器值居然是一个负数。。。

网友B:
这是我用的编码器25位有效数据 等效于 12位圈数 13位单圈脉冲数

以下是手册中提到的SSI接口使用方法 SSI接口我这里是用RS422总线做的  通信速率1Mbps。

网友B:
开机读出负数。。。?

SSI直接读出的数 是格雷码  注意要转换。

转换后的数据 不应该有负数。

你转一圈编码器 看看读数是否变化了一圈的有效脉冲数。

PLC怎么读SSI  这个我真不知道。

网友D:
ELmo的控制器要不要试一试 Q1024540961

网友E:
TRIO的MC403是你理想的选择。性价比应该是市场上最高的。

http://www.triomotion.net/triomotion-Down-25215/

网友F:
TRIO 的MC403是性价比最佳的选择。

http://www.triomotion.net/triomotion-Down-25215/

网友G:
TRIO 的MC403应该是性价比最好的选择了.介绍在此

http://www.triomotion.net/triomotion-Down-25215/

网友H:
用LUST的Servo-ONE系列伺服应该可以!!!QQ:158450415

网友I:
Parker的ACR9000跟sick的SSI已经验证过没有问题的, 会不会是其他方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