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解决问题(OP-15)

楼主(2012-04-28):
我单位有一台早年进口设备,系统是S5的,文本显示器采用的是OP-15(6AV3515-1MA01).现在想要准备一个备件(OP-15可以买到),请教哪位高人能够指导一下,把原来使用(OP-15)源程序导入新购的(OP-15)中,本人十分感谢。由于本人的积分太少,只有象征性的表示一下,大家不会介意吧?谢谢了。

网友A:
读程序时候通讯参数需要手动设置,软件不能自动默认,我做的时候如此,呵呵,编程软件我这儿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读程序时候通讯参数需要手动设置,软件不能自动默认,我做的时候如此,呵呵,编程软件我这儿有。

黄工的意思是,用专门的编程软件进行程序的移植,移植时只需要改一改通讯的参数就可以了是吧

网友D:
主要是接口配置,其它应该可以直接导入

网友E:
你有没有源程序呀,如有的话就简单啦,用PROTOOL 软件进行操作,通讯线用 15针的,如是在上海的话可上门服务

楼主:
对:阿水--王者之师关于你有没有源程序呀,如有的话就简单啦,用PROTOOL 软件进行操作,通讯线用 15针的,如是在上海的话可上门服务 内容的回复:

没有源程序,但设备用OP-15是有的,不知怎样读取?

楼主:
对:青岛黄工关于读程序时候通讯参数需要手动设置,软件不能自动默认,我做的时候如此,呵呵,编程软件我这儿有。 内容的回复:

怎样才能得到您手里的PROTOOL软件

网友F:
这在国内已经没有了,你找到这个价值是3万大洋了,建议用新的程序从新写。如果就想要这个。请联系西门子自动化工厂,找李经理。电话是:。。。。。发你小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