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大虾们,请问Win7系统如何安装欧姆龙编程软件Cx-one(9.12)

楼主(2012-04-28):
跪求大虾们,请问Win7系统如何安装欧姆龙编程软件Cx-one(9.12)方法步骤???

网友A:
啊?你有CXONE9.12??CXONE-4.1以下的不支持WIN7 64位系统的,PLC编程软件需要9.3以上的可以支持,否则即使装上了也连不上PLC,具体你可以问一下欧姆龙的技术热线400-820-4535

网友B:
软件支持WIN7的话,SETUP 就行了  没什么太特殊的。

楼主:
对:钢笔关于啊?你有CXONE9.12??CXONE-4.1以下的不支持WIN7 64位系统的,PLC编程软件需要9.3以上的可以支持,否则即使装上了也连不上PLC,具体你可以问一下欧姆龙的技术热线400-820-4535 内容的回复:

你要是知道的怎么安装的话,我可以发一份给你。

网友C(2012-06-27):
感情这事:你好,能发我一份吗,谢谢。

网友D(2012-10-26):
可以发份给我吗。我想我应该可以安装、QQ2511763336

网友E(2014-03-07):
使用一个虚拟驱动  很好安装的

网友E:
其实工控网和欧姆龙官方网站三菱官方网站都有win7的安装软件包

网友F(2014-04-16):
我最近在win7上安装了一个,直接按就可以了

网友G:
去售后问一问,他们有更新程序

网友H(2014-07-06):
win7至少cx-one4.2以上

网友I(2014-09-02):
我的win764位以前可以装了用,重新装了系统后CX-ONE就再也装不上了,请哪位大侠指导下?

网友:
我就装上了,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