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没有这样一种传感器

楼主(2012-04-28):
我现在有个项目,要求无损检测一个密封容器内物体的位移,密封容器内为真空,容器外壳为高密度绝缘板。请问有没有这种位移传感器,有的话提供个型号。

网友A:
干簧管可以吗?。。。。。。。。

网友B:
用光电传感器就可以了,如果容器是透明的话。

网友C:
对这东西不熟悉,待高人解决!

网友D:
高密度绝缘板肯定不是透明的,光电是不行的,楼主能告诉容器内物体是啥性质的吗?金属?非金属?导磁的金属--干簧管貌似可以检测出是不是移动了,你说的位移是要具体数值的吗?

网友E(2012-06-26):
工控环境描述清楚,要求描述清楚一点就好选了,高密度绝缘板里面是什么材质的物体?物体的形状尺寸?要控制的是什么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