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flexible 2008 编译错误如何解决

楼主(2012-04-28):
   PROTOOL 正常运行的项目,移植到 wincc flexible 2008 现在编译错误如下错误如何解决?

   怎么显示一个按钮的编译出错,你这样的有所多按键,为什么就这一个出错呢?不明白?请教高人?

网友A:
把错误的那个按钮找出来,应该是个函数出错了

楼主:
  谢谢一楼,找于问题点啦!

  NND 原来这是老外的程序我们用 中文 XP 系统下的 wincc flexible 2008 转换出错,要将系统高级语言切换成英文就不会报警啦!

网友B:
厉害,全英文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