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力控报表功能实现显示设备启动、停止时间和运行时长的方法

楼主(2012-04-28):
之前写了一篇文章是《用组态王报表功能实现显示设备启动、停止时间和运行时长的方法》,最近闲来无事将其翻译成了力控的版本,思路都是一样的,只是脚本略有不同,希望能给需要的人以帮助。

1.建立报表

2.编写获取当前日期,时间的自定义函数

*******************************************

//Function name: GetCurrentDateTime
//Parameters:
strY=IntToStr($Year,10);
strM=IntToStr($Month, 10 );
strD=IntToStr($Day, 10 );

strH=IntToStr($Hour, 10 );
strMi=IntToStr($Minute, 10 );
strS=IntToStr($Second, 10 );

////确定日期的格式,并使长度和位置固定
if($Month<10) then  strM="0"+strM; ENDIF
if($Day<10) then strD="0"+strD;  ENDIF
if($Hour<10) then strH="0"+strH; ENDIF
if($Minute<10) then strMi="0"+strMi; ENDIF
if($Second<10) then strS="0"+strS; ENDIF

//组合,定义格式
RETURN strY+"/"+strM+"/"+strD+" "+strH+":"+strMi+":"+strS;

***************************************************************

3.编写填充报表的自定义函数

**********************************************

//启动设备时,将“序号”、“名称”、“启动时间”填充到报表中
strDate=GetCurrentDateTime();

if(var==1) then
num=currentRow-2;
id=IntToStr(num, 10 );

#DRAW1.#ReportHis.SetCellString(-1,currentRow,1,id,1);//序号
#DRAW1.#ReportHis.SetCellString(-1,currentRow,2,text,1);//名称
#DRAW1.#ReportHis.SetCellString(-1,currentRow,3,strDate,1);//开始时间

row=currentRow;//所在行=报表当前行
currentRow=currentRow+1;
   //停止设备时
else
startStr=#DRAW1.#ReportHis.GetCellString(-1,row,3);

startTime=LongTime(startStr);
endTime=LongTime(strDate);
////计算时间差
timeLength=endTime-startTime;//单位秒
////秒转换为小时
endStr=IntToStr( timeLength, 10 )+"秒";
////将“停止时间”和“运行时长”填充到报表中
#DRAW1.#ReportHis.SetCellString(-1,row,4,strDate,1);
#DRAW1.#ReportHis.SetCellString(-1,row,5,endStr,1);
endif

************************************************************

4.脚本中用到的中间变量

5.在数据改变动作中,引用自定义函数。

6.运行

网友A(2012-06-04):
第一个函数怎么显示该函数无返回值呀,

网友B:
      销售国产完全兼容西门子系列合信科创思PLC以及PLC周边产品(STS7-200 & ABB )Fameview组态软件 销售各种模块例如通信模块、温度PID控制模块、运动模块、称重模块等等模块欢迎咨询! HMI人机触摸屏界面 UK防雷信号隔离器(电流\电压型)提供行业技术支持 最有效的技术培训

FAMEVIEW在北京奥运会中的应用

点击查看原图

在沥青搅拌站的应用

点击查看原图

在水处理中的应用

点击查看原图

在首都机场T3航站楼应用

Fameview组态软件是个神奇的组态软件,欢迎广大工控好友加我免费索要组态软件,报表功能强大,稳定。
欢迎加入QQ一起交流1447019954 809484545      电话13638647629  18062045939 中冶自动化唐文

网友B:
FAMEVIEW组态软件支持以下运行环境欢迎加QQ一起交流1447019954  809484545   电话13638647629  18062045939
市场技术部客户经理  唐文

网友C(2012-08-16):
       能否把工程文件发给我呢?谢谢,173977643@qq.com

网友D:
楼主你好,按照你留下的组态王工程说明做完,期间虽出现不少错误提示(自己编写不正确造成),都修整完,可就是不能运行。指的是报表内没有时间显示等内容。不知问题出在那里?恳请楼主指点一二。

网友E(2019-11-29):
您好,能否把工程文件发一下呢?谢谢,289038167@qq.com

网友F(2020-05-24):
引用 网友C:
哈哈,太好了,顶

怎么按着写,用不了呢

网友G(2021-09-17):
楼主你好,可否把样板工程分享下,2968086745@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