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变频器
FR-E540请问不能用外部的DC24V电源做控制电源吗

楼主(2012-04-28):
求助帖
5分-已结帖
原本是SIEMENS变频器,坏掉了,手头有一三菱的,但我看了说明书,他不能用外部电源来控制,要改线,请问有没有什么设置?用外部电源?谢谢

网友:
内部电源一样组成控制回路,线路不用动,更改接线方式而已。。。。。。。。。。。。。

网友A(2012-12-09):
三菱的E540 可以用外部电源,启动的呀。

网友B:
一般都是可以的啊。。。。。。

网友A:
PC SE 端子。E540的机器还有人在用,说明质量可以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