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指令LEDB\LEDC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04-28):
请教三菱A系列PLC程序中:

---CALL P12

---LEDB  FCALL

---LEDC  P12

---LEDR

这四个指令都是同时出现在程序中,请问高手是什么意思?

网友A:
调用子程序吧,有开始就有结束,不是很熟悉,等高手出现。。。。。。。。。

网友B:
调用指针P12所指的子程序 ,p表示指针

网友C:
CALL调用子程序 P指令指针,跳转到标志,剩下的指令没见过,不懂,我继续关注

网友A:
等高手讲解下,。。。。。。。。。。。。。。。

楼主:
这是三菱A系列指令,估计现在已经过时了,还请高手指点一下,程序中有调用子程序的指令,只是  CALL P2,后面的其它指令没有,我在想这和纯调用还是有区别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