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碳刷电流密度问题

楼主(2012-04-28):
直流电机  1600KW   DC750V  2272A    我想知道电机碳刷电流密度,各位大侠能否告知一下?范围也可以?

网友A:
这个还不太好说,不太严谨的话应该是2272除四吧。

网友B:
  没有用过这么大的工业直流电机,这个碳刷密度与电流关系最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不太好说,不太严谨的话应该是2272除四吧。

我查了一下资料 好像需要知道碳刷的数量、宽度、厚度 ,然后用额定电流除碳刷的数量、宽度、厚度

网友C:
碳刷的规格参数应该有质量说明书!

网友D:
碳刷电流密度一般指碳刷与铜头接触导电的电流密度,一般取碳刷截面每平方毫米0.2~0.5A,不能取太大值,不然火花大,碳刷和铜头烧损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