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FX2N

楼主(2012-04-28):
   上升沿与按钮开关的常开触点有什么区别:

LD X0

OUT Y0

END

LDF X0

OUT Y0

END

网友A:
若X0从断开到接通并保持,则其常开接点亦持续接通,而上升沿接点仅在X0从断开到接通(Off→On)的一个扫描周期接通。

LDF X0是下降沿。

网友B:
上升沿就是当有一个上升的1信号后不再输出,但一般程序会做这个上升信号的保持。

常开触点就是像一般的按钮开关一样,在正常状态时是常开为“0”态。

网友C:
上升沿就是接通的第一个扫描周期是接通的,按钮开关的常开触点接通是连续的,产生的上升沿脉冲信号是在按钮开关接通的第一个扫瞄周期

网友D:
按钮刚接通时其接通就是上升沿

网友E:
这么看是看不出来的,加个自锁,再断开就明显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上升沿就是接通的第一个扫描周期是接通的,按钮开关的常开触点接通是连续的,产生的上升沿脉冲信号是在按钮开关接通的第一个扫瞄周期

网友G:
上升沿触点仅在X0从断开到接通(Off→On)的一个扫描周期接通,而普通意义上的按钮开关的常开触点若接在X0上,只要按钮按下X0就一直接通,松开后触点即断开。当然可以用按钮开关实现诸如上升(下降沿)的功能,即仅在按钮按下时起接通一个扫描周期(在按钮松开时起接通一个扫描周期),当然不管你按下多长时间或松开多长时间。

网友H:
上升沿还是很有用的 .

网友I:
引用 网友G:
上升沿触点仅在X0从断开到接通(Off→On)的一个扫描周期接通,而普通意义上的按钮开关的常开触点若接在X0上,只要按钮按下X0就一直接通,松开后触点即断开。当然可以用按钮开关实现诸如上升(下降沿)的功能,即仅在按钮按下时起接通一个扫描周期(在按钮松开时起接通一个扫描周期),当然不管你按下多长时间或松开多长时间。

自己用电脑写个程序,用仿真软件运行一下就什么都明白了

网友J:
不知道这样解释对不对:

                       上升沿是按下启动后小车立即运行,

                        下降沿是按下停止后不立即停止,等松开时才小车停止

网友C:
引用 网友J:
不知道这样解释对不对:                       上升沿是按下启动后小车立即运行,                        下降沿是按下停止后不立即停止,等松开时才小车停止

这个解释好像不是很正确,
你看下扫描周期的概念,就明白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B:
上升沿就是当有一个上升的1信号后不再输出,但一般程序会做这个上升信号的保持。常开触点就是像一般的按钮开关一样,在正常状态时是常开为“0”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