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触摸屏背光电路问题

楼主(2012-04-28):
请教,请问有谁知道三菱plc的背光电路输入是几伏的电压,有台PLC触摸屏背光电路损坏,能正常使用,就是无背光看不清,想自己改一下,有知道的背光电路原理的请指教啊,先行谢过!!!

网友A:
这个换个逆变器就可以了 吧

网友B:
背光电路供电的好像是4.5V左右,

我在网上搜了个例子,不知道是否对你有帮助

2009年12月10日我中心收到一个客户发来的一台三菱F940GOT-LWD-C触摸屏上电无显示,经查是背光灯不亮,液晶屏能显示但是很暗(几乎看不到),可以触摸正常操作。先通电进入设置界面,其背光延时关闭时间设为10分钟,所以判断不是设置不当造成的故障,初步判断是背光电路有问题。通电检测背光灯电路供电电压,检测正常.往前查,触摸屏的供电是由一个PNP三极管供给,测其电压,E脚电压为+5V,B脚电压为+2.7V,C脚电压(即背光电路供电脚)为负值.由于B脚电压为高电压,说明控制灯管点亮的控制信号没有送来,导致背光电路无供电。
再往前查,该控制信号从CPU板来,由于CPU板是两层线路板,该控制信号进入了CPU板的中间层,所以决定不查控制信号来源,直接供电给背光电路。
为了不影响背光控制信号的相关电路,先把三极管拆下来,使背光电路与其控制电路脱离(在电路上隔离),再把原C脚和E脚的焊点短接(把+5V电直接供给背光电路),然后通电,发现灯管正常点亮(说明背光电路无问题),各项操作正常。
经查找资料,该三极管饱和导通压差为0.5V,即正常由三极管控制时,背光电路的供电应该是4.5V左右。所以在E脚焊点上焊一个2欧1瓦的电阻再接C脚焊点,通电后灯管能点亮,C脚电压(背光供电电压)为4.5V。装回设备,恢复正常使用.

网友C:
修过一些触摸屏的背光电路,12V的比较多,不知道对你有用吗?找个好的对照一下也方便。

楼主:
经常发现之前电路被改过,背光电路供电时通过一个5V开过电源给一个电子式起辉镇流器(就是常用的那种),电路有部分被改过(之前的师傅改的,我不太懂电子,所以看不懂,现在好像烧毁了,一股糊味),万用表交直流档都测不出电压,估计是一个逆变装置,频率太高数字万用表无法测出,想问自己要加一个逆变器的话应该怎么改???谢谢!

楼主:
对:zhxl198808——工控人生关于这个换个逆变器就可以了 吧 内容的回复:

你好,感谢你的回复。还想问下逆变器的原理是什么,电子式起辉镇流器可以改成输出4.5V的逆变器嘛,如果可以怎么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