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2012-04-28):
EM253模块中   “S7--200在输出的过程映像区中(Q区)保留8位作为位控模块的接口。S7--200的应用程序将使用这
些位来控制位控模块的操作”这句话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A:
这些位应该是和控制模块的点相结合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这些位应该是和控制模块的点相结合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A:这些位应该是和控制模块的点相结合吧

网友C:
预留给位控模块的吧,等高手详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预留给位控模块的吧,等高手详解。。。。。。。。。。

恩,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