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别用3台电流表与钳形表测量电机三相电流,不一致,为啥?

楼主(2012-04-28):
分别用3台电流表与钳形表测量电机三相电流,不一致。电机45KW,驱动一台风机,互感器100/5;最初也是同样的问题,所以电流表,互感器,万能转换开关,连接导线全部换新的了,再次测量还是不一样。钳形表测量的三相平衡,电流基本一致,电流表测量的不平衡,最大差10A左右,请大家帮忙分析下,谢!电流表的变比是可调的,虽然标签上标注的是400/5,但互感器是100/5的。所以已经调整了变比的

网友A:
400/5---电流表,你说调整了,是调到100/5了吗?然后还要看看你的电流表和互感器的精度是不是和钳形电流表一样,最后你测试的时候,是不是同一时间,风机负载发生变化,电流也不是一样的;建议电流表先用标准信号校验校验,看是不是准确,即可判断哪个不准了;互感器也可以检测下

网友B:
1、觉得电机的电流不平衡是真的;

2、引起不平衡的原因有电源电压的不平衡的原因;

3、引起不平衡的原因有电机绕组不平衡的原因;

网友B:
4、现在对你来说,你应该关心的是电机的温度、温升;

5、如果电机的温度、温升在正常范围内,可以继续运行;

网友B:
6、现在对你来说,你应该关心的是,电机主电路上的所有进出线处、连接处,又没有发热的地方,如果有,可能是发热部位的连接不好,有接触不良的问题,你可以很快紧一下螺栓等措施刻服之;

网友B:
1、你在调整电流比时,应该使表的读数落在满量程的中央,这样读数会准确一些;

2、你在调整电流比时,不应该使表的读数落在满量程的两端,这样读数会偏差大一些;

网友B:
3、仪表测量中,选量程很重要,一般要尽量避开用大量程或者小量程;

网友C:
把电流表效验一下吧,从图片的情况看有可能是电流表的问题

网友D:
       从表述上看是电流表的问题,虽然变比是可调的,但标签上标注的是400/5,互感器是100/5的。所以第一可能是调整量很大照成精度下降,第二有可能是没调整好。看比较   A钳形59.9数显60.64      B钳形58数显 52.02     C钳形59数显55.765    在60左右误差小,数值越小误差越大。你可以试着调一下风门让电流下降肯定误差会更大。所以不用关心电机的温度、温升等一些其他问题,钳形表已经证明了还走那弯路干什么保证100%没问题。

       你只需看说明再仔细调整一下数显表,有可能是调整方法问题(表面上看好像是在钳形60.2左右时对比调整的数显,只是猜测说的不对请谅解)如果不行换成(电流表与互感器配套)。以上见解希望能对你有帮助

网友E:
这个结果又问题吗?很正常啊!面板表就是提供个参考,没必要仔细读它,钳形表的读数正常。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把电流表效验一下吧,从图片的情况看有可能是电流表的问题

我同意7楼的,先要确认三个电流表是一致的,才能判断其它的。

网友G:
三个互感器L1是接对了,L2接对了吗?实际互感器连接应接成星形的,三个互感器L2应并接在一起然后接地(也可以直接接在三相四线制PEN零线上或PE零线上)。如果没有并接和接地测量的数据一定不一样,显示出来的数值以为电流不平衡。误差一点是可以的,照片上的误差可就大了。这和互感器制造有点关系但不会偏这么多。

楼主:
谢谢大家的分析;电流表 的变比可调的,我分别用这种表连接过1000/5.600/5,400/5,200/5,100/5,50/5很多个互感器,都是测量负载电流,有电机,加热器等等,显示的电流都和钳形表的读数基本一致,唯独这个电机测量出现不一致的现象,而且在更换这个电流表互感器之前,使用的BH-0.66系列的互感器还有SL-96的数显电流表也是同样的问题,电机温度正常运转也正常,有点让人不解。11楼的朋友说的地线的问题,明天我试下,现在只是连接了外壳,没有连接到地线上,不过其他的很多互感器也是这么连接的,却没有这样的情况......后天停产再试试!再次谢谢大家

网友H(2012-06-12):
天宝集团:主营滑线,滑触线,安全滑触线,安全滑线,单极滑触线,行车滑触线,起重机滑触线,滑触线集电器,滑触线指示灯,多极管式滑线,钢体滑触线,耐高温刚体滑线,铜滑线,铝滑线,滑触线配件,铝合金滑线十几种系列上百个型号。现货供应,价格实惠。规格齐全,配件成套。免费服务,免费指导,质量三包,售后维护。专业生产,质量可靠。
    重庆市天宝滑线电气有限公司以西南重庆市为中心、服务中部、西部大开发大发展、提供优质产品、优质服务。以天宝集团公司设计研发服务为核心、驻外办事处、开拓市场、形成规模化、专业化、产品系列化、产销服务一体化。2000年8月12日滑触线、母线槽、通过国家电控配电设备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检验合格.2002年11月11日通过国家ISO9002质量体系认证.2005年6月23日通过国家强制性3C认证。集团公司下设研究部、技术工程部、售后服务部.质量监督检验部等八个部门和六个生产车间。官方网站:www.cqtbdq.com

网友I(2012-08-01):
1.将三块电流表设定为100A/5A,并查看与每块表相连的互感器变比是否也是100A/5A,保证它们的变比与表设定的变比一致。

2.检验三块电流表和三只互感器,应保证都在精度允许范围内。

3.检验钳形电流表是否合格。

4.上述表计与互感器在被确定合格后,现场实测每相电流时,应三相同时测,尤其要保证三相电流表的读数与钳形表的读数同时读取,因为电机负荷随时都在变化,不同步测,不能分析出真正原因。

5.如还出现楼主所说现象,就要检查互感器与表计间的回路了,保证接入每一相电流表与互感器一一对应,切不可出现诸如接A相的电流表读数与接B相的钳形表读数互比的现象。

  能做到以上几点排查,便基本上可查出原因了。

网友J(2016-09-04):
为什么150A的电流表显示的读数与钳表相差有30A.互感器也换新了,电流表也换了,还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