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 的PLC 疑问

楼主(2012-04-29):
现在手上有一台FX2N128MR的PLC 现在有一个问题困扰着我

就是输入端各有两个24V和com接点,

个人理解是自带的24v输出,用表量两点电压微微24v

问题是现在我上电把com和x--短接会有信号输入

这是什么原因

是plc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的话我输入端的公共线应该怎么接?

我公共端需要接入24v的

网友A:
可以找其硬件手册或使用手册查看。

楼主所述情况,应当是正常的;对于无源开关触点,将其接入COM和X之间,当触点接通时,就会有输入。

网友B:
本来就是这样的啊,三菱输入端不需要串24V电压的

网友C:
三菱的的输入端只能用自带的DC24v!!!!

楼主:
对:zwm00306关于本来就是这样的啊,三菱输入端不需要串24V电压的内容的回复:

现在我弄明白了,知道怎么回事了,那个24v是给感应器之类的供电的,com是输入公共

网友D:
学习了,呵呵,这样比较方便接线。。。。。。。。。。。

楼主:
对:zzl--骑士军团关于三菱的的输入端只能用自带的DC24v!!!! 内容的回复:

谢谢,学习了

网友E:
三菱FX都是无源输入的···内部输入光耦已经有24V电路了你只要把COM跟X短接整个输入回路就闭合了···

网友F:
三菱PLC是这样的,这样是正确的

网友G(2013-02-10):
各位老师你们好,我有一台三菱FX2n,plc供电指示灯亮绿灯,故障的灯亮红灯,测的输入端+24V,和com端无DC24V电压,请问内部DC24V供电是从哪里获得的,有电路图是最好的了,请各位老师帮忙分析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