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辨别西门子真伪?

楼主(2012-04-29):
一、请问各位高手如何辨别西门子S7-200 CPU226 PLC、MM420变频器、TP117A触摸屏的真伪。我们单位购买了16套PLC综合实训装置教学成套设备,现在要验收,但不知道其真伪。谢谢

二、谁有TP117A使用手册,我怎么也下不到,能进行资料互换吗?

我的邮箱是109658869@QQ.com

网友A:
只能通过序列号和经销商了,记得一家国产变频器这么搞得,打西门子热线吧。。。。。。。。。

网友B:
楼主问题有三:

plc,变频器,触摸屏三类产品都是从包装可以观看,西门子不管你是从正规代理还是分销渠道,验收是你从合同和到货的包装先看,虽然国内仿造成风,但是你选择的相对可靠的供应商,一般这3类产品不会出现假货。

真伪你可以先看序列号,每个产品的产品在订货号下是序列号,一般代理都是新的产品,不会超过很久的库存。可以抽几个序列号发我,我给你免费查看。加入超级群;83086632,找我来识别。

使用手册去WWW.AD.SIEMENS.COM.CN下载中心有触摸屏的使用手册。

一般给教学的产品他们轻易不会弄的差,终究这要长期合作。

网友C:
只能通过序列号和经销商了,记得一家国产变频器这么搞得,打西门子热线吧。。。。。。。。。

    现在什么 PLC 山寨的产品很多的说!

网友D:
一定要从正规渠道进货,才能保证是真品

网友E:
是啊,要是你必须要实实在在的确定货品的真伪,

最好的办法就是打西门子的热线,

你报序列号,他们的人就会查到出货的日期。

网友F:
看来假货太多,有些没有SIEMENS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