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变频器故障

楼主(2012-04-29):
LG  0.37KW变频器运行中电机不转,量输出电压缺相。没故障代码,关机开机又正常,但说不定哪会又会出现问题,有时很频繁,有时一天都没有问题,从哪开始下手呢

网友A:
检查缺相那一路的输出电流检测电路和驱动电路。。。。。。。。。。

网友B:
这种问题,有可能和安装接线有关,最好做个系统的检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检查缺相那一路的输出电流检测电路和驱动电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种问题,有可能和安装接线有关,最好做个系统的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