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触屏和PLC连接,按屏只滴滴响,从PLC输入屏上状态才改变

楼主(2012-04-29):
求助 触屏和PLC连接,按屏只滴滴响,从PLC输入屏上状态才改变,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触摸屏只是滴滴响可能是硬件问题,建议检查硬件。

网友B:
和PLC 通讯上了吗?什么牌子的触摸屏?

楼主:
海为的 用一个新屏 和新plc连接也是一样的

网友C:
连线 通讯参数都正确了?

www.ytleader.cn

网友D:
会不会屏上的按钮设置权限或达到条件才能使用呢

网友E:
建议向“海为”技术支持咨询一下,不同品牌的人机用法不一样;要跟着开发人员的思路走。

网友F:
1,屏和PLC 正确通讯上了吗?什么牌子的触摸屏?
2,你在屏中输入控制的量在 PLC 中是不是正确的

网友G:
地址对应错~~~~~

网友G:
按屏会响  说明屏触摸没有问题

plc改变状态  屏显示正常  说明通讯没有问题

所以你按得按钮对应的地址有问题

网友H:
对,地址好好检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