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海利普变频器E,OC,A故障

楼主(2012-04-29):
各位师傅,一台变频器是海利普HLPP07D543B,开机运行时报E,OC,A,确认是变频器故障,应调换过相同型号的变频器可以用,那位师傅可否告知该怎样检修该变频器?谢谢

网友A:
还是返厂修吧。自己在弄出大问题来。

网友B:
E,OC,A,就是电流等过载出错,如参数设置不对也有可能引起这些故障,也有可能是主驱动板故障吧。

网友C(2016-05-06):
E,OC,A是驱动板,你把Pc4,PC7 ,Pc10一个个断开看一下,输入的引脚!

网友D(2018-10-03):
寄我修13527156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