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p漏电断路器可以当1p用吗

楼主(2012-04-29):
3p漏电断路器可以当1p用吗?就是把连杆分开,当成3个1p开关用。

网友A:
不可以。起不到保护作用。
3p漏电断路器正常工作时,三相电流和是0。

网友B:
可以的,不过你要试一下,相线要接到内部零序电流检测电路的工作电源取用和试验的那一相,其它两相接上不好用。

网友C:
    可以的,不过你要试一下,但可能起不到漏电保护作用。

网友D:
可以,连杆不要分开,其实这个就相当于三相只用了一相一零.

网友E:
如果是3P的漏电断路器,是可以分开单独使用的,因为3P都带有同样的保护及脱扣机构。

如果是2极断路器就要看是真正的2P还是1P+N,因为有些断路器的N极是没有脱扣及保护功能滴

网友E:
先说明是当IP断路器用,而不是当漏电断路器用的饿

网友F:
是不是太浪费了,我给你两个一P,你把你的漏电断路器给我吧

网友G:
拆开了最多只能当开关的用了,没有保护作用了啊 !

网友H:
先说明是当IP断路器用,而不是当漏电断路器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先说明是当IP断路器用,而不是当漏电断路器

说的非常正确,确实如此。当作为断路器用时可以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D:
可以,连杆不要分开,其实这个就相当于三相只用了一相一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