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输电线路的导线的换位问题”

楼主(2012-04-29):
请教"输电线路的导线的换位问题"中

换位的方法是:可在每条线路上进行循环换位,即让每一相导线在线路的总长中所处位置的距离相等;也可采用变换各回路相序排列的方法进行换位。

“每一相导线在线路的总长中所处位置的距离相等”怎么理解

网友A:
意思可能就是,为了平衡不对称的电流,在某一块区域之内,导线位置互换,就是把这个区域分成三份。

不知道能不能这样理解

网友B:
在输电线路上,当三相导线的排列不对称时,即不等边三角形布置、水平布置等,则各相导线的电抗就不相等。因此,即使三相导线通过对称负载,各相中的电压降也不相同。另一方面,由于三相导线的不对称,相间电容和各相对地电容也不相等,从而会引起零序电压的出现。
       由于上述两方面原因,所以,在中性点直接接地的电力网中,线路长度超过100km时,导线均进行换位,
以平衡不对称电流;在中性点非直接接地的电力网中,为降低中性点长期运行中的电位,平衡不对称电容电流
导线也应进行换位.
       其导线换位方法:各相导线将轮流占据A、B、C相的几何位置,即让每一相导线在线路的总长中所处位置
的距离相等,因而在这个程度范围内各相的电抗值就变得一样了。

网友B:
每一相导线在线路的总长中所处位置的距离相等

意思就是说:ABC每一相在总线路中处于某布线位置的总长度要相等。比如说100KM的三角布线输电线路中,A相处在最顶端要33KM,左下33KM,右下33KM;B和C相也是如此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老师的讲解。对不起,感谢的时间有点晚,望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