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PLC模拟量扩展模块EM231 SF指示灯一直在闪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2-04-29):
西门子200PLC模拟量扩展模块EM231, SF指示灯一直在闪是什么问题?程序已经清空了,24V电源指示灯有的。请教高手!谢谢

楼主:
请教高手!是不是模块坏了还是...?软件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A:
SF亮常会有几个问题造成。详见这里面的一些介绍,也可以加入超级群来学习:83086632,让专家帮你一下。

SF灯闪烁有两个原因:
 1.模块内部软件检测到输入数据超出范围.
 2.有某一路或几路输入通道未接上信号.
 3.  如果该模块输入端未接有外部传感器时,应当短接未使用的通道。

楼主:
对:EBN战略军团总司令-宝马760LI关于SF亮常会有几个问题造成。详见这里面的一些介绍,也可以加入超级群来学习:83086632,让专家帮你一下。 SF灯闪烁有两个原因: 1.模块内部软件检测到输入数据超出范围. 2.有某一路或几路输入通道未接上信号. 3.  如果该模块输入端未接有外部传感器时,应当短接未使用的通道。内容的回复:

谢谢!我短了先试试!那会不会是硬件坏了呢?

楼主:
报错截图,说存在IO错误,范围超出错误,不知道有没有谁遇200PLC软件截图到过呢?求高手帮个忙!

网友B(2013-11-21):
那就是AQW0 有问题啊,监控下它的值呗,呵呵,看看到底有没有超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