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台达PLC跟变频器通信的问题

楼主(2012-04-29):
在台达PLC应用101例中,PLC跟变频器通信的例子里,关于变频器主频率、输出频率、还有启动正反转等的地址H2102,H2000,H2001等等,这些是从哪里查到的?变频器手册里好像找不到的。还有设置PLC通信格式时,比如9600,7,E,1对应H86,这又是从哪里查的?请高手教我,在下先行谢过,谢谢

网友A:
台达变频器使用手册.

网友B:
这些东西都在手册上,厂家作产品不会不将说明书好好写一写的,楼主还是找说明书看吧。。。。。。。。

楼主:
谢谢两位师傅的指点,我在找找看

网友C:
变频器的通讯有机会真得好好搞搞。

网友D:
变频器说明书的通讯章节,PLC手册的MODBUS通讯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