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输入输出设置问题

楼主(2012-04-29):
欧姆龙MAD02-CH输入输出模块的输入输出范围设置应该在那一个通道。

网友A:
楼主可以百度一下   我刚刚百度了  貌似里面有

网友B:
MAD02-CH是新型号,程序中需要初始化信号转换类型送到通道:n+2,输出送到:n+1;输入直接送到:n+1

这里的n为原先输入输出的最后一个通道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