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程序的合理分配和构建

楼主(2012-04-29):
PLC程序在存在不同的控制模式时候,但控制是输入输出都是同样的点的时候,该如何构建不同的程序段来进行不同模式的控制呢?对于PLC程序的构建该注意些什么呢?如何才能让PLC程序执行有条不紊,简单明了?比如:存在自动和手动控制模式,该如何构建程序,从而避免程序的误动作?谢谢各位的相助,多多给点建议啊。

网友A:
个人理解是应该用跳转和子程序之类的方法来解决问题,

避免错误应该是用互锁的方式来解决吧

对于这个问题,我也不是很懂,

以后我常来这个贴看看别人的回答

也学习下

网友B:
不同的模式,可以写在不同的子程序上,然后在主程序上调用即可了,

这样比较明了,每一个子程序完成一个功能,

网友C:
最简单的办法,为每一种模式设置唯一的启动运行标志,然后根据这些标志进行逻辑判断,为防止误动作,可以互锁。。。。。。。。

楼主:
谢谢各位的鼎力相助啊!集思广益,哈哈!PLC程序不是有个双线圈错误吗?会导致程序误动作的啊,这也是个隐患。有参考资料说采取sfc编程,或者采用主控指令来区分,这是不是又一种渠道呢。哈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同的模式,可以写在不同的子程序上,然后在主程序上调用即可了,这样比较明了,每一个子程序完成一个功能,

用一个程序跳转指令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E:
每一个子程序完成一个功能,然后在主程序上调用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王者之师关于每一个子程序完成一个功能,然后在主程序上调用即可。

这个主意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