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程序怎么实现设备故障解除后继续运行的

楼主(2012-04-29):
plc程序怎么实现对设备出现故障然后解除故障后故障复位后设备有继续从停止的地方运行呢?若是在突然断电的情况下,可以做到上电启动又继续运行吗?求大侠个答案啊!很是困惑啊!不知如何构建程序。

网友A:
内部继电器使用断电保持的。

网友B:
是啊,中间继电器,你不复位清除 的话。他是可以保存的

网友C:
设备有继续从停止的地方运行?你说的这个地方是运动控制吗?还是只要PLC开始运行而已。

网友D:
断电保持功能,可以实现。

网友E:
可以在程序中设置断电保持,这样再次送电后就可以继续运行了。

楼主:
如果是运动控制怎么办呢?比如先设定走的一段距离,然后突然故障,停止,重新复位如何继续运行到指定位置?本人很困惑啊!哈哈! 谢谢各位的回答。小弟有点思路了!非常感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是运动控制怎么办呢?比如先设定走的一段距离,然后突然故障,停止,重新复位如何继续运行到指定位置?本人很困惑啊!哈哈! 谢谢各位的回答。小弟有点思路了!非常感谢!

运动控制的要看你,要看你用的伺服是什么样的了?

网友F:
      请参考这个程序的 PB1 及后面的 PB 块来做就没有问题啦!
       像我厂的自动装配流水线都有这个功能,也就是故障出现时故障复位后设备有继续从停止的地方运行,只要你能设备运行时的每个状态移动到 DB 块中做好保存,再次启动后装配流水线还是按照上次没有完成的工序继续进行就行!

楼主:
有些PLC好像没有掉电保持的中间继电器啊?我觉得这样做的程序蛮复杂的,要考虑的东西太多了!头疼啊!谢谢各位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