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轴承温度过高的原因与处理方法

楼主(2012-04-29):
                                                             电动机轴承温度过高的原因与处理方法

    1、轴承中的润滑油或润滑脂太少或太多,都会使轴承发热。应该经常保持适量的润滑油,采用油环带油润滑的滑动轴承,油池池面一般离开轴颈的距离为轴颈直径的1/2,或者池面的高度为油环直径的1/6~l/40滚动轴承用润滑脂润滑,一般当轴转数小于1 500r/min时,润滑油脂量应为轴承空间的1/2;大于1 500r/min时,润滑油脂量为轴承空间的l/3左右。
    2、润滑油或润滑脂使用时间过长、油质过脏或有杂质,黏度或针人度过大、过小等都会引起轴承发热。按有关规定领用的油或油脂,其油质必须符合要求,脏了必须更换。一般水泵的滑动轴承使用20号机械油,滚动轴承使用钙基润滑脂。电动机的滚动轴承使用钠基润滑脂,两种润滑脂不能混用,因为若钠基润滑脂用在水泵上,遇到水后容易乳化成泡沫流失,而钙基润滑脂用在电动机上,温度一旦升高也会流失。
    3、滑动轴承油环不转或转动不灵活,带不上油或带上的油量不足,就会引起轴承发热,所以要注意经常检查油环,发现问题及时处理。有时,由于轴上的挡水圈损坏,使水沿轴进入轴承油池,因为水比油重,水沉入下部,这样油渐渐漏完只剩下水,轴承得不到油的润滑而发热。巡回检查中要及时发现这类问题,立即处理。
    4、轴承安装不正确,如轴与轴承配合不好、间隙过大等,都会引起轴承发热。发现后,应及时修理或更换。
    5、泵轴弯曲,泵轴与电动机轴不同轴、转动部分不平衡造成振动,都会对轴承产生附加力而使轴承发热。
    6、平衡盘与平衡环磨损严重,使泵轴向吸水侧移动,当达到某一数值时,轴承开始承受轴向力,造成轴承发热,以致损坏。处理方法为:调整平衡盘尾部垫片或更换平衡盘及平衡环,更换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