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万能密码

楼主(2012-04-29):
欧瑞变频器(惠丰变频器)万能密码:1888

  1500-G  1500-P  1000-G 200-G

  LG-iS5   FU2-924设为240就可以看到MAK参数了,MAK-01可修改功率

  汇川变频器被密码锁定之后看不得任何参数,输入通用密码18181可以打开解锁

  三恳变频器通用密码:CD900设为365

  东元M3系列变频器、将参数P00改成05可以看到65条参数,P00改成08为2线制初始化,P00改成03参

数可修改。

  6SE70书本型变频器被设定密码,打不开。将P358和P359中数据改为相同即可。

  施耐德变频器被设置密码,在SUP菜单找到COD进去,输入6969即可。

  西威变频器的密码,在SERVICE里面,输入28622就进去了

  富士VG3,VG5,VG7,电梯专用型变频器,VG5密码是最后一个参数200号,设为0数据不可修改,设为1

数据可修改。VG7通用密码FFFF,也就是上电你要输入FFFF,才能进入。

  嘉信TX-4T040C型变频器,参数修改不了。该变频器的参数序号为F00-F99。共100个参数。F00即是

用户密码,出厂设置为8888.该机密码已被修改,解开方法是:变频器上电,把JP4焊点短接一下,即恢

复了出厂密码。JP4在主板CPU上方,为空端子,未有插接件,只是两个焊盘。

  台达品牌A系列的变频器,把修改参数的键盘锁定,造成大部分参数无法修改,说明书也没有明确说

明如何解开键盘锁。把MODE和RESET

  键一起按下,显示P256,按ENTER键修改此参数,把00改成01,按ENTER退出后可修改全部参数

  日立J300变频器的参数恢复出厂值的操作方法,其方法是要把一个多功能端子改名为初始化功能(参

数CO-C7)然后把这个端子跟公共端CM1或P24端接,在把变频器关电后送电就可以。例:要把端子7改成初

始化功能。则把参数C6设为7

  欧陆590直流调速器的万能密码是:1311

  安川G5变频器密码,具体在A1-04中显示,调到这条参数,然后同时按住MWNU键和RESET键10秒,就

可以看到密码,看到密码之后再调到A1-05把密码输入进去就可以改参数了。

  安川G7变频器密码,当显示A1-04中显示,一边按住MWNU键、一边按住RESET键就会显示A1-05的密码

设置,看到密码之后再输入到A1-04就行了。然后就能用这个密码进去了。

ABB  ACS600变频器完全参数密码

  NAMC主控板参数设置:

  1、在16.03参数输入密码:2303

2、102.01参数设置为:false
  可以进入设定所有主控板参数

  西林变频器的万能密码:6860(以前是,现在试试看)

  爱默生TD3000密码是8888

  爱默生TD3300密码是2002

  烁普变频器高级菜单

  P301输入321

  A000输入11,刷新程序

  P301输入321

  A000输入9,进菜单

  E001,输入机器G,P

  E002输入电压

  E003额定电流

  E004电压校正

  E005不动

  E006电流校正

  台达M迷你型:单次解锁长按ENT或MOD5秒,即可进入参数设置

  永久解锁:按单次解锁,进入参数设置,修改P76的值为00(解锁为00,加锁为08

  山肯MF系列有一个通病,就是有时会显示“Erc ”故障,这时可进行下列操作:打开参数90,写入

“7831”,这时变频器显示“PASS”,写入“变频器容量数”,再把参数恢复出厂值(参数36=1)。(来

源:网络)

网友A:
谢谢与大家分享您的劳动成果

网友B:
请问,有谁知道宁波乐帮lb90g变频器进入b,h参数密码。一台电梯变频器想该做普通用却改不了参数,不知密码,望告知。谢谢

网友C:
楼主,有没有松下的万能密码?